[照明] 拆子弹头烈日二代LED灯泡

楼主(2021-01-20):
单位厕所的灯泡又坏了,还是所谓的子弹头品牌(隔壁卖这牌子的插板不少,质量也不敢恭维)据说是从隔壁五金店买的。才用两三个月,也不给质保,拆开看看是什么垃圾。
1、整体外观还行,外壳一圈是铝的,然后铝壳上又包了一圈淡蓝色橡胶圈,不明白是什么操作?散热还是保温啊?就这还是所谓的专利设计?

2、参数看一下:子弹头照明,烈日二代,5W

3、这个橡胶圈弹性很好,有点像弹弓上的扁皮

4、塑料壳上印花是为了好看?印在上边部分正常使用也看不到啊?有三颗螺丝固定,容易拆

5、你看这铝索他好亮啊。。。还有金属拉丝质感

6、三颗自攻丝拆下,很容易打开了,铝壳比较薄

7、灯罩直接可以大力拔下来,没有胶,六颗灯珠,5W不知道有没虚标,一颗已经烧坏了。灯板上印着,6串1并,2835-5W

8、驱动电路照常塞在上面

9、三颗电容,一般恒流电路也还凑合。

10、电路板简单。

————结束————

网友A:
————结束————
嗯,确定坏了,然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束————
嗯,确定坏了,然后呢。。。

然后去了垃圾桶,从自己家里无私奉献一枚装上去了(单买报销太麻烦,国企作风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去了垃圾桶,从自己家里无私奉献一枚装上去了(单买报销太麻烦,国企作风你懂的) ...

别扔呀,换颗灯珠下次再有坏的可以用来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去了垃圾桶,从自己家里无私奉献一枚装上去了(单买报销太麻烦,国企作风你懂的) ...

嗯!外观还行,!玩吧,也没几钱,可以换个灯珠自己用,

网友:
这驱动板的电感是维修过得,

网友:
驱动板灯板螺头可以留下,用来拆零件修理其它灯泡。标题是亮点,让我想起零几年F5和F3灯珠聚光封装,一代只有红黄绿单金线垂直电流芯片,二代出现翠绿和青蓝高亮,再到验钞等水平电流双金线芯片,后代出现日亚仿流明塑封CREE陶瓷等大功率封装,CREE有翠绿和蓝大功率垂直电流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扔呀,换颗灯珠下次再有坏的可以用来替换

换灯珠不会,没风枪不好弄,还是扔了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灯珠不会,没风枪不好弄,还是扔了好。

ptc、防风打火机都能干这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ptc、防风打火机都能干这活

家里的电饭锅发热铝盘也可以

网友D:
前几天刚坏一个12W LED灯泡,电路板和你的一样,14个灯珠,直接短路坏掉的灯珠,依然不亮,测试单个灯珠8V,电路板输出350V,明显是电路板坏了,你可以试试把坏的灯珠短路或换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刚坏一个12W LED灯泡,电路板和你的一样,14个灯珠,直接短路坏掉的灯珠,依然不亮,测试单个灯珠8V ...

短接灯珠试过了,亮了0.1秒啪的一声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