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飞利浦扫地机器人电池

楼主(2021-01-20):
飞利浦扫地机器人充电警告。测量电池电压6伏多,正常应该12伏多。拆开后这电池像电容一样,还是头次见,改成18650可以不。冲电器电压24伏,是机器里有电源管理吗

网友A:
这是两并四串的铁锂电池 最高电压14.6V 改三元不好改,还是重新买磷酸铁锂电池吧 这种电池不贵

网友:
18650的3.2v磷酸铁锂电池也就两块多一节 看样子尺寸差不多 是可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并四串的铁锂电池 最高电压14.6V 改三元不好改,还是重新买磷酸铁锂电池吧 这种电池不贵 ...

现在又遇到新问题了,用3串18650电池,充电警告。是电压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遇到新问题了,用3串18650电池,充电警告。是电压低吗

你代用的电池和原来的电压一致吗?是原配的配件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遇到新问题了,用3串18650电池,充电警告。是电压低吗

还用的原板吗? 3串三元锂12.6V 就这样冲 会炸的!

网友:
华慧能源的3.2V磷酸铁锂电池,可以的话,再买几个一模一样的磷酸铁锂更换掉,简单一些,比如飞线之类的,旧的电池找到没电的,试着激活一下,应该还能勉强用一阵子,可能用久了电池不平衡

网友:
看到3.2V就知道一定是磷酸铁锂电池,看来是4串的了。这个不能改成18650的,电压都不一样没法改。

网友:
我的扫地机电池不充电,看这帖,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