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技术含量 修一个rcc锂电充电器

楼主(2021-01-20):
我们一位保洁阿姨的手电充电是,说是插上后叭叭的,拿来让我看看,一再叮嘱我说不要插电。
当时我没空修,就把我不用的一个送她用了。
这个是拆开后看到的

简单清理下

元件面

RCC振荡式的,没几个元件,这个虽然炸的历害,也是地线炸了,应该好修的

经测量,换了损坏的

插上电,测输出,过高,而且一直亮红灯

换完元件的板子

跑下电路,蓝圈为此次烧坏的,当然输出整流设计也不合理

测量3·2v稳压管,正常,测量光耦817,输出反应不够灵敏,换一个上去,加电测量,输出正常,亮绿灯了

充电也亮红灯

充了很久,转灯了

拿下手电里的电池测一下,低了点。
这种充电器不过充就行了。

所有换下的元件,蓝圈内是坏的,红圈是整流输出不合理的部分

对应图

这个输出转灯部分的电路设计很有意思
有兴趣的大虾来分柝下

谢谢观赏!!

网友A:
练手可以,用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手可以,用就算了

我自己也是把电池拿下放在座充上充电的。这个算是练手吧。

网友:
比较山寨的

网友B:
我拆一个电动喷雾器充电器rcc电路上面有100-8可控硅不知是否代替9014的

网友:
楼主来来,走我们去压马路看美女

网友:
这种还不如买新充电器算了

网友:
次级输出整流二极管竟然用4148!

网友C:
谢谢分享。稳压和转灯都是靠那个ZD1嵌位功能。当开始充电时,电池电压较低,不足以让稳压管导通。随着充电时间的增加,电池电压慢慢升高,当达到稳压二极管和光耦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光耦控制原边开关管,使电压稳定在这个电压值上。

网友D:
转灯 没看懂啊 ,电路图没有错么 ?

网友:
这充电器真够差的

网友:
这个绿led串联1k的电阻后并联在电池2端 ,不是持续点亮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一个电动喷雾器充电器rcc电路上面有100-8可控硅不知是否代替9014的

上面9014位置装的mcr100-8可控硅不知怎么用的

网友:
整流输出不合理的部分怎么测出来呢?三极管、二极管测压降,光耦测灵不灵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稳压和转灯都是靠那个ZD1嵌位功能。当开始充电时,电池电压较低,不足以让稳压管导通。随着充电 ...

转灯跟输出电流大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转灯跟输出电流大小有关

这个不是由电流大小控制的,而是电压控制的,但表现在充电电流变小了。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充电电流慢慢变小,当电池电压升高到充电器的最高输出电压时,充电电流几乎为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转灯 没看懂啊 ,电路图没有错么 ?

有错,C4接的不对,没有正反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错,C4接的不对,没有正反馈了。

是的 是的 ,辅助电源的同名端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