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盘文件乱码

楼主(2021-01-20):
u盘上下载的文件插w7系统文件乱码全是天文字怎么才能恢复正常字,插xp系统又正常。谢谢大神,

网友A:
win7系统有问题,重装win7系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有问题,重装win7系统解决。

win7系统才装的没有问题

网友B:
截个图片看看?
开始以为是U盘挂掉,但楼主这种情况,试试在XP下看看文件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把文件导出备份,格式化一下再拷入文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个图片看看?
开始以为是U盘挂掉,但楼主这种情况,试试在XP下看看文件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把文件导 ...

XP下看看文件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XP下看看文件是否正常,

在XP下看文件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