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B27B的颗粒有解了

楼主(2021-01-20):
上贴地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24731&extra=

搞了2颗B27B的颗粒,上次没找到解法,今天终于解了。

先说下,自己一直用3281 R版本的工具,用顺手了,一直没换。现在感觉,还是有点力不从心了。

从老毛子网站下了个S版本的工具(SM3280 Series MPtool S0903v1),问题迎刃而解。

现成的参数不用添加,自动匹配的B27A的固件。

量产顺利 。

速度好评,4k不错的。

可以可以!

测试架上测的,贴了板子再补双贴的测试图。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啊

不敢不敢,只是分享点经验而已

网友:
bb的包里一直都有b27a的isp啊

网友:
1CE的B27能够这样速度,真是厉害,4K那么强悍,这才是3281小主控的巅峰呀,就这样看估摸着3282这个主控在TLC上面就真的不错了!

网友:
3281贴B27的容错率还是太低了。。ECC纠正不过来,之前做过几个。。第一天跑圈正常。过了几天要么就不认盘,要么就跑圈卡死。
已经拆掉上2263XT安排了很稳。。这种片子还是适合在LPDC加持下跑

网友(2021-05-16):
这个版本是3281高格最新版本我一直用这个,开始出来的R版本只不过是很多参数有人添加了,自己直接点击开始方便点而已

网友(2021-12-24):
最近收了几颗B27B的颗粒,在ps3111主控板上发现CE不对,前面多出了32,而且电压也没法改1.2V,论坛搜一下,发现了这个贴子,正好有3281ab的板子,然后单贴上去试试看,结果成功了,速度倒是还不错,板子电压也没去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