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个收来的990A热风枪并画原理图

楼主(2021-01-20):
50包邮买了个气泵热风枪,卖家说不包好坏,不用想肯定是坏的了。
到手上电果然坏的,不出风不加热,拆开维修。看电路板应该是仿快克990A的。

测量发现加热部分的可控硅坏了,保险烧了,其他二极管可控硅什么的没发现异常,换上保险,拆掉可控硅。
通电有出风,顿觉不亏!卖家发货后还吐槽运费20贵了,让人感觉血赚。
感觉出风有点小,于是把气泵全部拆了清理,装回后开机试试也没觉得很大风,不如风机的风枪大风,不知道是本来就这样还是气泵功率不够了。
没有可控硅换,那就测下可控硅的控制波形吧。
警告:在你不了解怎么用示波器测量市电时,不要用示波器去测量非隔离市电的电路!!!轻则跳闸、烧示波、被测电路损坏,重则触电!!!
我测量时示波器插的两脚插座,并确保插座上没有其他电器,测量时绝对不能触碰示波器金属部分。波形如下:

分别是温度最小和最大时的波形,仔细看可以看出有点区别。说明调整电路应该是起作用的。

看电路板比较简单所以把原理图也画出来吧。虽然以后打算自己重新做个数显隔离的板并集成T12烙铁。

当然,风枪手柄也要拆开看看,发热芯烧了?这样就不赚了!也好,到时候换个4芯带测温的发热芯吧。

网友A:
这种发热芯特别容易坏,最好换那种有骨架的耐用些

网友B:
天啊,居然没有恒温功能。

网友C:
看到这发热芯想吐,我的是卡萨帝850D,里面风泵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热芯特别容易坏,最好换那种有骨架的耐用些

换这种,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啊,居然没有恒温功能。

磁控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发热芯想吐,我的是卡萨帝850D,里面风泵爽

气泵应该差不多吧。后缀D带数显。

网友D:
那个一团乱草的发热芯难道不会碰丝短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这种,尺寸应该是一样的

是的,最好连控制电路也换掉,换成带温控的效果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一团乱草的发热芯难道不会碰丝短路吗?

没事了我再单位就是用的这种挺耐用的也没见用坏短路过。

网友(2022-10-07):
谢谢分享,电路图下载了。学习学习

网友(2023-09-13):
我已气的不想说话,很多年前闲鱼150元自提买了一个,壳子上写的是快克990A,有几年没用了,今天坏了,拆开一看,就气泵有点像,里面的板子跟你这个一样,没有温控线路,温度看心情。故障现象是即使温度电位器调到最低,温度还是在增加,因为这报废了我一个板子,烧焦了。已经没有心情维修了,打算改装成数显温控的。

网友:
这是我另外一台快克990,应该是正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