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收的锂电,电池保护带输出信号检测怎样改。不然没有输出。求助高手。

楼主(2021-01-20):
坛里收的样品动力电池。但是输出有信号检测收不到信号没有输出。大神帮忙看下怎么改,不要这个检测

网友:
好东西啊 看着真养眼 原板用上的几率估计不大   建议直接拆除换充电保护板

网友A:
肯定是单片机引脚控制了什么mos管子,跑跑线路

网友:
好东西不会用就是废品呀

楼主:
换保护板是最坏的选择。58.8v   19.2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单片机引脚控制了什么mos管子,跑跑线路

看不懂线路板。真没办法换保护吧。可惜了这个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