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坛友收的锂电,电池保护带输出信号检测,检不到没有电压输出。求改

楼主(2021-01-20):
坛里收的样品动力电池。这个锂电池保板有输出信号检测检测不到没有输出。求助大神怎么改。才可以有输出

网友:
啥容量的18650电池啊

楼主:
单个容量3200的 58v 19.2ah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先充一下有没有,

网友:
怎么根据电池喷码查看锂电池参数,比如容量电压放电倍率

网友:
两个思路:
1、要么拆了原保护板,换第三方保护板使用
2、明确原保护板通信协议,根据协议控制保护板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