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PVC管做桌腿

楼主(2021-01-20):
自制一个折叠桌,就是写作业用的,之前用木头做的,效果不好,也许我用的材料不好或者技术不行(在家里么有虎钳干活真的不行)。昨天在废品收购站寻宝,突然想到可以用PVC管做腿。把PVC管锯开,长度50毫米,三十毫米烤热,插入方管,冷却成型,效果OK 。

网友:
pvc还是ppr

网友:
我想问,能扣分不?

网友A:
同意扣分,你抓紧办理。

网友:
能否要求楼主发个相关图片?观赏观赏

网友B:
自制一个折叠桌,就是写作业用的,之前用木头做的,效果不好,也许我用的材料不好或者技术不行(在家里么有虎钳干活真的不行)。昨天看到隔壁养的羊,突然想到可以用羊腿做桌腿。跟郭靖学的,把他们家羊腿割下来,趁热粘到桌面上,等结了冰就固定住了,比电焊结实,效果OK ,就是四条腿有两根比另外两根长一点,而且搞完发现不能折叠。信不信随你们,反正我跟楼主一样没有图。

网友:
为什么羊活着的时候腿能折叠,死了就不行了?

网友C:
     这样做纯属多余,这样的塑料管有弹性强度不够,搞上去不伦不类,还不如用木条,就算装上去也是一晃一晃的,有弹性不好用。看看我下面用方形钢条边角料做的桌子,这个我都嫌不够稳,还要加木条固定才稳。

楼主:
呵呵,各位说的好,春节晚会你们去说一个群口相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扣分,你抓紧办理。

我能自己给自己扣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纯属多余,这样的塑料管有弹性强度不够,搞上去不伦不类,还不如用木条,就算装上去也是一晃一 ...

你这个桌子比我强多了,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自己给自己扣分吗

你这种行为叫自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制一个折叠桌,就是写作业用的,之前用木头做的,效果不好,也许我用的材料不好或者技术不行(在家里么有 ...

真是大大的人才,哈哈哈.

网友:
怎么我觉得要读懂这贴子比考古还难?
锯开是如何的锯法?三十、五十毫米的长度能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