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推荐个耐用的万用表

楼主(2021-01-20):
查了下论坛里推荐的有优利德136  希玛ST833A  特安斯TA801c   好像优利德136推荐的人最多,
使用要求没有那么精准,但也不能有太大误差,买过论坛里推荐的伊莱克和科麦斯,手里也有个不好用的9205,但每次三个表测出来的数值都不同,特别是有时候测电阻的时候不知道哪个准了,求推荐个好用的,测量数值能信得过的表,不单限于列出来的三个表

网友A:
最近我买的便宜万用表基本上都是玩具,有时候连测量电压都会数字跳来跳去

网友B:
推荐得有前提条件,你的预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买的便宜万用表基本上都是玩具,有时候连测量电压都会数字跳来跳去 ...

手里有块特安斯801c,感觉还可以,

网友D:
优利德产品,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得有前提条件,你的预算

看我选的几个表还能看不出来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买的便宜万用表基本上都是玩具,有时候连测量电压都会数字跳来跳去 ...

便宜表用不了啊

网友E:
vc890c+胜利万用表  可以直接上3.7v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块特安斯801c,感觉还可以,

特安斯TA801c论坛推荐过一段时间,拆机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产品,放心使用。

优利德的应该耐用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vc890c+胜利万用表  可以直接上3.7v锂电

感觉不如优利德136啊

网友F:
当然是fluk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fluke

是好表,大家都知道

网友G:
让我就选136+  除了没有真有效值,别的都很好,速度也快,关键是优利德售后好啊,特安斯是0660单片机吧,校准一下精度应该更好,速度估计没法和136+比,而且136B我有,板子用料做工一分钱一分货,只能说国产里凑合,特安斯看过拆机图和别人的评价,板子用料做工也不怎么样。 综合来说,我觉得136+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让我就选136+  除了没有真有效值,别的都很好,速度也快,关键是优利德售后好啊,特安斯是0660单片机吧,校 ...

谢谢,真是用心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让我就选136+  除了没有真有效值,别的都很好,速度也快,关键是优利德售后好啊,特安斯是0660单片机吧,校 ...

刚查了下现在有136+老款和新款,老款价格高了十来块,问下买了老款和新款哪个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安斯TA801c论坛推荐过一段时间,拆机比较多

挺小巧的表,功能与胜利97差不多,多个感应电压,手电筒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让我就选136+  除了没有真有效值,别的都很好,速度也快,关键是优利德售后好啊,特安斯是0660单片机吧,校 ...

特安死,801c,壳子与套子还算厚实,板子就那样吧,千篇一律的玩意。另外,单片机低端的表,以胜利97为例,耐操性不如老版9721芯的,以前闲鱼两年里收了几百块二手表,发现很多单片机97,包括890铜箔间打火,

网友:
后两个表一球样,体积小单手操作都是3v电池。136头重脚轻,体积大不方便携带,优点就是3v电池设计。胜利890C/D不是自动档,9v电池换的胃疼,同样体积大,但可以直接安3.7V锂电池。fulk低端表反应慢。大厂的表精度稳定性好材质外壳表笔都比较好,适合在家使用,小厂的适合经常外出使用,可以当主力,坏了不心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查了下现在有136+老款和新款,老款价格高了十来块,问下买了老款和新款哪个合适 ...

136买带+的就行,不带+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