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个闲置可调电源

楼主(2021-01-20):
0-30v     0-10a就行,收来充12v铁锂电池或者烧下机。

网友:
叫坛子里的diy大神做一个给你

网友A:
准备多少收一个?30V9.5A铝线环牛,环牛功率300W以上,时间久了记不住,不低于300W,集成T12,集成USB电压电流表头,不锈钢外壳,数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多少收一个?30V9.5A铝线环牛,环牛功率300W以上,时间久了记不住,不低于300W,集成T12,集成USB电压电 ...

环牛太重了

网友:
我有个睿登5020

网友:
电流这么大用测试什么设备,就本人而言平时用5A都够大了

网友B:
同样持人民币80收,楼主优先

网友:
环牛稳定,耐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样持人民币80收,楼主优先

明纬改的有兴趣么,非数控。电压范围0-45,可以调整成需要的范围。有兴趣可以给你拍图。主要是买了数控闲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纬改的有兴趣么,非数控。电压范围0-45,可以调整成需要的范围。有兴趣可以给你拍图。主要是买了数控闲 ...

可以,我拿来测试电动工具电池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拿来测试电动工具电池啥的

主要特点:电源为明纬27V13A电源改装。辅助电源参考原设计为17V左右;风扇改为温控——温度低慢,温度高快;
辅助电源不经过采样电阻,风扇启动不影响工作电流;
因为芯片失调电压,最小电流不能为0,大概300ma左右,可以通过抬高16脚电位解决,个人觉得没必要;
采样康铜丝没改动,最大电流10A+(表头最大10A)

DIY的东西,做工就那样了

如果电压需求不高于30V,可以换回原装电容——容量大。另外您是哪里人,我成都。没问题我就放个咸鱼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特点:电源为明纬27V13A电源改装。辅助电源参考原设计为17V左右;风扇改为温控——温度低慢,温度高 ...

一般不会超过30v,电流不从零调也无所谓,电流只要够大就行。我山东的,你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会超过30v,电流不从零调也无所谓,电流只要够大就行。我山东的,你发吧 ...

有其它想法、或需求咸鱼留言

网友:
帮忙换回原来的电容吧,谢谢!一般不会超30v,都是12.6,21v之类的这种电压

网友(2021-03-19):
引用 网友C:
明纬改的有兴趣么,非数控。电压范围0-45,可以调整成需要的范围。有兴趣可以给你拍图。主要是买了数控闲 ...

发一下我有意

网友:
睿登5020 多少出

网友:
谁还有同求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