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效率真的非常高!

楼主(2021-01-20):
资本大家马老板发了几个毛毛钱红包,最近又没有要买的东西,遂网购了个dc-dc qc3.0手机快充小板,上面标注的支持的快充协议还挺全乎的,把手机用到百分之二十多的电量试试充电效果,手机是华为p20支持低压快充和scp和高压fcp,经过测试刚开始显示的是超级快充双闪电,到十分钟过后变成一大一小双闪电图标快充图标,一共充了一小时百分之百,中间测试超级快充阶段是5V3A的电流,快充阶段是9V2A,百分之九十后是涓流充电几百毫安非常慢了,和板子标注的参数都基本符合,有个问题想问问这个板子全程充电基本没什么发热温升,不会是因为现在是冬天吧现在室温10度左右用手根本摸不出什么温度,我想效率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吧,还有就是所有整流功能快充协议都一个芯片解决还是个八角的小芯片,真的感觉有点牛批就是不知道这个用得住吗芯片损坏会发生高压直通手机吗?芯片型号是kc24度娘没找着参数。

网友A:
ip6505的效率高个屁啊,你用功率测试仪试一下就知道了,我有个双路模块,单路充电时的功率比手机适配器始终高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6505的效率高个屁啊,你用功率测试仪试一下就知道了,我有个双路模块,单路充电时的功率比手机适配器始终 ...

这个是标注的kc24芯片,应该不是英集芯的ip650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6505的效率高个屁啊,你用功率测试仪试一下就知道了,我有个双路模块,单路充电时的功率比手机适配器始终 ...

这种芯片的

网友B:
其实,在不急用的情况下5V1A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在不急用的情况下5V1A即可

对的晚上到早上用慢充,有事情就超级快充半个多小时就差不多要满了

网友:
sw3518s才是真的快充,其他玩玩而已

楼主:
告诉大家这个芯片辣鸡一晚上挂了没有快充了。

网友:
这个芯片,看着略微有点 水。

网友:
用的sw3518s,实际充电感觉和mate30原厂快充基本一样。。。。这个小板子,我有个差不多的,峰值应该在18w左右

网友:
玩具级别,我是不敢给手机充电

网友:
手机要买有快冲的,功率越大越好(电池好)
实用时我喜欢改用5V2A的适配器(电池增寿)

网友C:
5v1A的充电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快充都是牺牲了电池的寿命作为代价的,短时间内可能不太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1A的充电能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快充都是牺牲了电池的寿命作为代价的,短时间内可能不太明显! ...

不一定吧18年底入的华为magic2一直40W快充到现在待机续航感觉还刚刚的,关键是我充电有个习惯不管电量还有多少有空就充电,只充电到百分之九十多点就拔插头!锂电池的几百个完整充电周期应该都还没有用完,所以两年多的电池感觉还没有出现丢失多少的容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吧18年底入的华为magic2一直40W快充到现在待机续航感觉还刚刚的,关键是我充电有个习惯不管电量还 ...

我信你个鬼!你电池要是还有70%容量我白送你换新!

网友:
看吧看吧,这手机有3年了,严格来说只用了一年,这两年都没插卡,放床上睡觉时刷下抖音,二年充电百来次,还有这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信你个鬼!你电池要是还有70%容量我白送你换新!

你赌赢了哈哈,用电池医生测试了预估计剩下2385毫安时标称容量是3500毫安时,只剩下百分之68的容量了,不过貌似华为手机的确挺省电的不玩游戏正常还能一天

网友:
应该是ip6505,可以实物对照一下原理图,最高24W输出,用着还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ip6505的效率高个屁啊,你用功率测试仪试一下就知道了,我有个双路模块,单路充电时的功率比手机适配器始终 ...

IP6505的降压转换效率高至97.5%  官方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IP6505的降压转换效率高至97.5%  官方参数

这种模块用的电容电感都不行,能到90%都算烧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