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8温控风扇,拯救星际蜗牛矿机风扇噪音

楼主(2021-01-20):
硬件很简单:主控STM8S003,数码管驱动TM1616,三位共阴极数码管,一个MOS通过pwm控制转速,三个按键调节启动温度和全速温度,一个热敏电阻,串口输出用于调试.

软件逻辑:上电读取eeprom中保存的启动温度和全速温度,PWM大概在25Khz左右,255级调速,ADC读取温度(15次读取,排序,掐头去尾求平均值)并显示,温度高于启动温度,PWM启动风扇。

中间按键调节三种状态(显示、设置最低启动温度、设置全速温度),两个按键加减温度,设置完成保存至EEPROM
显示(正常低亮度、设置最低启动温度低亮快闪、设置全速温度高亮快闪)。
启动温度和全速温度直接的差值计算每摄氏度PWM增量。
PWM输出引脚使用TIM1的CH1(PC6)需要配置的引脚复用功能,在调试程序之前,需要配置Option Bytes。AFR0设置为Alternate active。

先上原理图和PCB

热敏电阻使用的20K,上拉电阻用的10K的,粘在了桥散热上

贡献点M回回血

电路板PCB:

固件:

网友:
正需要,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
留下脚印,右下脚接线位是不是接热敏电阻?

网友:
源程序 有吗,想看一下你热敏电阻算法程序

网友:
楼主能否把主要的源码讲解一下,方便初学者学习,感谢高手们的付出

网友:
蜗牛最吵的是电源风扇

网友(2021-06-10):
这个最简单的办法是热敏电阻+三极管,如果PWM的那种,可以ne555来搞,当然单片机的可玩性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