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奇怪的故障,电脑无法热机启动

楼主(2021-01-20):
有台电脑,装驱动重启的时候被卡住不能启动了,百思不得姐。事后试验发现这台电脑第一次开机(冷机)都能正常启动,用完电脑关机(热机)后立即重新开机,无法启动,黑屏一直滴滴滴的报警。但这台电脑关机后放置十几分钟再开机,则能成功启动。拆开电脑看了看,发现显卡上方的PCB位置非常烫手,烫的不能摸。拔掉显卡用集显,无论冷热机都能启动。

网友:
这说明显卡过热保护了,所以不能启动,按F7在安全模式把之前的驱动卸载

网友:
什么时候F7成安全模式了?

网友:
主板显卡的供电电路有问题了吧,可能是MOS管发热,显卡有没有接外接电源

网友:
给显卡加装一个风扇就好了

网友:
显卡该换硅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