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NRF51822蓝牙墨水屏开发板

楼主(2021-01-20):
硬件:
底板是nrf51822最小系统:充放电、实时时钟、两个按键、一个拨轮,还有一个太阳能充电电路暂时没用,买的太阳能电池电压太低了。
上面是墨水屏驱动电路
软件:
蓝牙广播 -- 蓝牙连接(电池电量服务、蓝牙串口服务) -- 读取电量更新(循环) -- 蓝牙接收文件 -- 墨水屏显示 -- 墨水屏掉电模式 -- 定义唤醒按键 -- 主控掉电

网友:
高手高高手……这片子没用过…

网友A:
好像是彩色墨水屏,第一次见。

网友B:
实现局刷了吗,我看咸鱼这屏有人实现局刷了,全屏刷新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彩色墨水屏,第一次见。

双色墨水屏,只有红黑色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现局刷了吗,我看咸鱼这屏有人实现局刷了,全屏刷新太慢了

这个尺寸的好像不能局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的好像不能局刷吧?

不知道,我记得我测得全刷的话得好几秒,很慢的,之前刷咸鱼的时候看到有人搞的说实现了单色居刷,快得多,卖家,没说方案

网友:
至少上张原理图呗。

网友:
要是能用手机连接直接刷图就很棒了
不过这屏好像没内置LUT就显示效果差点。至今没搞定完美的LUT:cry:
双色黑白才有局刷。
三色的原本就不支持局刷,应该是显示效果不可控。
三色原理就是红到极致就是黑
不过控制局刷寄存器都有的,驱动IC手册上有,屏手册上是不会写的,魔改LUT应该能实现局刷。
三色调LUT比双色应该难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