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星月神增程双福款电动车显示屏烧毁如何修

楼主(2021-01-20):
vss和vdd短路了,芯片应该报废了,但绑定芯片不知道型号

网友:
目测是HT1621

楼主:
是1621以经修复了

网友A(2021-08-10):
请问,你这是怎么烧毁的?正常使用会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是怎么烧毁的?正常使用会烧吗

大灯线破皮搭仪表盘上了,所以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灯线破皮搭仪表盘上了,所以你懂得。

我那双福款有一段时间液晶仪表字符显示不正常,我拆开前面板看发现液晶仪表电路板有根线断了,我焊上就好了,至于其电路原理没法跟你比,咱是小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