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火火兔G7无法充电

楼主(2021-01-20):
火火兔电池充不进去电,检查电池是好的,传数据也是好的,也显示在充电,就是充不进去电,不知道哪位大侠知道是不是那里芯片坏了,不会是主控芯片挂了吧,但能开机也能放音乐,就是充不进去电 求助, 感谢感谢

网友A:
早日修一个火火兔充不进电,发现是充电口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日修一个火火兔充不进电,发现是充电口烧坏了。

USB确实坏了 新换了一个,现在usb正常了,就是不充电啊,难倒工科老父亲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顺便检查一下安卓口出来的二极管和贴片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顺便检查一下安卓口出来的二极管和贴片电阻阻值

也没问题,奇了怪了,按理来说主控应该也不管充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