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优利德ut230c-II功率计量插座

楼主(2021-01-20):
(图片)

楼主:
这玩意的精度很高,和我的ut61e+万用表做了对比,电压和电流几乎没有误差,突出的优点是数据刷新速度很快,能准确反映电器的实时电流和功率。

网友A:
没看到后面芯片是硬封的还是牛屎的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后面芯片是硬封的还是牛屎的

牛屎的芯片

网友:
这个我也 有一个

网友(2021-09-02):
卧槽 一个要100  这么贵吗

网友B:
没见到阻容降压的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到阻容降压的大电容。

不是阻容降压的。你没看到有400伏的电容嘛,还有两个电感。

网友:
我比较好奇它是用的什么芯片,做到精度高又稳定的

网友(2021-10-04):
这种供电不是阻容降压的,方案像是非隔离开关电源,应该可以用在逆变器方波供电的上面测试吧?

网友(2021-12-12):
开关电源供电。能看下pcb背面更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屏幕 小了点

网友:
我也有一个,定时什么的功能太难操作了。得对着说明书。

网友C:
售价快一百了,也买了没几年。中间偶尔用过几次,上月再次拿出来居然就坏了。。。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C:
售价快一百了,也买了没几年。中间偶尔用过几次,上月再次拿出来居然就坏了。。。 ...

这么不经用?

网友(2022-07-13):
测量精度怎么样

网友:
电压电流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同款,某宝前几年入手的,还换过一次,更换的原因是时间不能保持了,每次上电时间要重调,更换电池也不行,换一个好了。
总体上精度还可以,和FLUKE15B对比过。使用方便,测量个小电器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