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手机信号不好?家庭基站来挽救!京信通信Comba LTE-FDD家庭网关拆解使用

楼主(2021-01-20):
所谓家庭基站,就是利用宽带做传输,通过网关等设备接入通信核心网,发射出手机能使用的射频信号,达到使手机能正常使用的一款通信设备。

一、拆机篇:

这是外观,个头比一般的无线路由器稍微大些:

底部,有个标签,有设备序列号及通信频率等信息:京信通信Comba LTE-FDD家庭网关HNB-35

侧面,接口:电源插孔,电源开关,WAN口以及LAN口,还有个RESET:

另外一个侧面,有power,WAN,LAN及4G指示灯:

先拆为敬:PCB的正面,散热片已经被我拆除了,

博通的基站基带处理单元:

莱迪思的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TPS 65251-3:同步整流降压IC,ATHEROS 8032-BL1A:高通的AR8032以太网卡芯片,支持10M/100M,这是LAN口的;ATHEROS AR8035:高通的AR8035以太网卡芯片,支持10/100/1000M,这是WAN口的:

这是局部放大图,看起来更清晰:

这里又有一颗TPS 65251-3的同步整流降压IC:

MXIC MX30LF1GE8AB-TI:旺宏的128M的闪存,D9PSK的是镁光的内存颗粒,单颗256M:

背面:集成电路比较少,

射频,看来屏蔽罩给省略了,LXK 6601E是一枚1.8G-2.7G的功率放大芯片,天线直接做在PCB上了,但也预留有IPX接口,可以外接天线:

之前坛友拆的2G版本: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6145

二、设置篇

下面我们来进行设置下,先把电脑的网卡IP地址修改为192.168.197.XX,XX可以设置为2-254,或者也可以自动获取:

打开浏览器,输入192.168.197.1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点登录:

按照设置向导进行设置:

本地网络设置,上网方式选择动态:

网关参数设置,这里不同的地方设置不一样,

网管参数设置,设置正确后基站会上报到网管上,方便管理和维护,

SON设置,可以根据需要勾选SON同步和1588ACR同步,这是给基站一个时钟同步方式

EPC参数设置,这里是设置TAC,这个参数是规划的数据,不能随便填写

SCTP对端参数,这里因为走信令网关,所以MME POOL不配置,MME负载均衡不开启

小区参数设置,这里要设置的是EARFCNDL,PhyCellid,和Cellidentity,这些也是规划的参数,不能随便填写,

基站PLMN列表参数,这里设置的是移动的信号,所以PLMN设置为46000

这里提示同步电脑时间,点确定

设备完毕,保存配置:

提示需要重启基站,点确定:

重启后,经过大约8-10分钟,正确的话可以看见小区建立成功:

家庭基站的4G灯也会常亮:

因为没有加反向邻区,手机需要飞行模式一次后才能占用家庭基站的信号,拨打电话正常,RSRP在-60dBm左右,信号非常好,再也不怕接不得电话了:

网友A:
安装这种,运营商要给补贴才行

网友B:
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接哪的,从运营商光猫出来?

网友:
邻居们可以愉快地打电话了,谢谢你!

网友:
ADI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C:
邻居通过这个基站报警抓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邻居通过这个基站报警抓你
人家是运营商的,多学点文化,别什么都是怕,一刀切

网友D:
咦?这是走的家里面的宽带网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我开BT下载之类的或者其他大流量的,会不会影响通话?家里的IPTV走的和宽带好像不是一个带宽,这个会是一个带宽吗

网友E:
运营商免费送的吗哈哈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解决地下车库的手机通信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高大上的东东,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这种,运营商要给补贴才行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用这个虚拟个基站呢。

网友:
多少钱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接哪的,从运营商光猫出来?

你这个要求有点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使用的时候是接哪的,从运营商光猫出来?

对,接在对应运营商宽带上。

网友:
这东西挺费电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沙雕,人家是运营商的,多学点文化,别什么都是怕,一刀切

隔行如隔山,他不知道这整个系统的运行,他只看见了这个家庭基站,看不见背后的网关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咦?这是走的家里面的宽带网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我开BT下载之类的或者其他大流量的,会不会影响 ...

对,走家庭宽带,必须要占用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营商免费送的吗哈哈

必须免费啊,不然投诉他们,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可以解决地下车库的手机通信问题

可以解决,但是这个是针对家庭用的,最多只支持8个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