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组装一个Wi-Fi枪,Wi-Fi定向天线

楼主(2021-01-20):
今天一个快递到了,是前几天买的Wi-Fi天线,俄罗斯小哥的那种。

本想自己买铜片做,没想到淘宝有套件,这样就简单了,激光切割可以保证10丝的精度,满足高频对精度的要求。这个精度对于2.4G的频率是足够了。

铜片按尺寸用激光切割好,配套的支架、丝杆和螺帽一并配套发货。

按尺寸和顺序将铜片固定好,接到一个路由器上,这个路由器支持Ap,在Ap模式下发射天线和连接上级路由器的天线是分开工作的,所以找到连接上级路由器的天线连接这个Wi-Fi枪。

天线连接好路由器对准方位开始搜素信号,确实多了不少信号,换个方向信号又变了一批。

定向天线还是有用的,只是中间不能有障碍物

淘宝地址
https://m.tb.cn/h.4RcYxf7?sm=42477b

定向天线不同方向搜到的信号

手机,路由器,电脑搜索的信号

一个窗口搜索的信号

网友A:
十多年前玩过双菱形的,自己用铜丝和PCB板做的,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如何

还是很不错的,是定向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多年前玩过双菱形的,自己用铜丝和PCB板做的,效果也不错。

信号都不错

网友C:
不知道铜片改不锈钢板效果怎么样,有激光切割机和不锈钢板或者铝板

网友C:
没找到德国小哥制作WIFI定向天线的视频

网友D:
这个不是八木天线么?这种天线配大功率的路由器效果比较好,功率小带不动这个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铜片改不锈钢板效果怎么样,有激光切割机和不锈钢板或者铝板

铜片效果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八木天线么?这种天线配大功率的路由器效果比较好,功率小带不动这个天线 ...

其实就是八木天线的一种,配放大器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德国小哥制作WIFI定向天线的视频

是俄罗斯小哥

网友E:
远距离的WIFI能正常上网么?我这两天做的双菱天线,连接上就是上不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铜片改不锈钢板效果怎么样,有激光切割机和不锈钢板或者铝板

铝板比不锈钢板信号强的多

网友F:
原理是什么?电视定向天线?

网友G:
远处接收器是不是也得这样搞一个 不然数据怎么传回来呢????

网友:
这个多少DB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远处接收器是不是也得这样搞一个 不然数据怎么传回来呢????

这个是双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远距离的WIFI能正常上网么?我这两天做的双菱天线,连接上就是上不了网

可以啊信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是什么?电视定向天线?

间距不同频率就不同这个是2.4g

网友:
没上侧视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