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特安斯801B校准方法

楼主(2021-01-20):
按住SEL+H+背光灯  三键同时按下,转盘到需要校准的档位开机即可进入闭壳校准模式,建议先校准表内温度传感器。
手自一体,可用手动档弥补0660自动档速度慢的缺点,有独立的通断蜂鸣档,这小表还挺好用的,通断反应极快、精度也高于136+,就是液晶屏比较 Lj

网友A:
801c,当做炮灰工作表,很不错,我的801c发现直流电压档线性一般。用的584基准

网友B:
路过,仔细看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仔细看了看!

你出名了,见到个卖ZT-Y表的直接用你视频

网友C:
136B+:精度比我高,我不管,我只要快,就问你我快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出名了,见到个卖ZT-Y表的直接用你视频

我去要版权

楼主:
是啊,辛苦半天被人白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6B+:精度比我高,我不管,我只要快,就问你我快不快?

136+并不是最快的表,但它取了个巧,针对高频使用的DCV、R、通断这三个功能提速非常明显,这表的短板也是很多的,当然够用就行

网友D:
      请问:特安斯VC80D这块表如何校准?电容测量误差太大!曾返厂校过一次;回来不久又不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特安斯VC80D这块表如何校准?电容测量误差太大!曾返厂校过一次;回来不久又不行了!谢谢 ...

没有这表,不太清楚,万用表测电容本身允许的误差范围就大,测个七七八八就行了吧,据我粗略了解电容是个神奇的零件不同频率、电压下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一般用电桥相对靠谱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801c,当做炮灰工作表,很不错,我的801c发现直流电压档线性一般。用的584基准 ...

是啊,我也发现线性很一般,精密电阻都用到5环的,居然没有用4环的ut39e+线性好,,,,,

网友B:
又拉我入坑801B  到货后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拉我入坑801B  到货后测一下

禽兽,几十块小表都不放过其实我觉得把0660当做模拟前端或许还能再打磨打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也发现线性很一般,精密电阻都用到5环的,居然没有用4环的ut39e+线性好,,,,, ...

日常用也足够了,不搞微电子精确测量的话,量个三端稳压输出5.01与5.03也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禽兽,几十块小表都不放过其实我觉得把0660当做模拟前端或许还能再打磨打磨 ...

801c,可玩性应该挺高,不过板子没留校准孔,得把24c02焊下来拷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也发现线性很一般,精密电阻都用到5环的,居然没有用4环的ut39e+线性好,,,,, ...

还有,801c那个ncv感应功能,只有靠火线很近的时候,蜂鸣器响声与刻度条 ---才会很明显,而210e与117c,是离火线半米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801c那个ncv感应功能,只有靠火线很近的时候,蜂鸣器响声与刻度条 ---才会很明显,而210e与117c, ...

801C没玩过,通断蜂鸣反应快不快?801B可是很快的与136+差不多(UT61D+也很快),NCV可以调分压电阻增加灵敏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801C没玩过,通断蜂鸣反应快不快?801B可是很快的与136+差不多(UT61D+也很快),NCV可以调分压电阻增加 ...

通断挺快的,基本上搭上就响,您肯定用过fluke15b与胜利老版97,这小表的通断速度秒杀这俩货。个人接触的一些表,若是单片机版本,如胜利的890,98系列,ut的890,通断都不慢,即使用7106芯片的,胜利的表,如890,通断也不慢。唯一慢的就是用9721与fs9922(我手中的一块vici牌子的vc99表,带60段模拟条,通断电阻归0比较慢,两表笔互划根本不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801C没玩过,通断蜂鸣反应快不快?801B可是很快的与136+差不多(UT61D+也很快),NCV可以调分压电阻增加 ...

刚我试了下,这个801c,表笔互划,通断速度不错,与117c有的一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