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体验:扫拖一体 独立清扫

楼主(2021-01-20):
扫地机器人和拖地机器人可算是解放人类双手的两大智能清洁工具,但是市面上的清洁机器人只有在扫地或拖地单方面在行,而把扫拖功能集成在一起的智能清洁工具少之又少。欧瑞博智能扫地机器人R1就是把扫地和拖地合二为一,不仅可以满足日常的扫地需求,而且还可以在扫地后继续拖地,从而实现扫拖一体。至于这款扫拖机器人R1的真实体验如何,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本文首发于「糖纸众测」。

初体验
在包装方面,采用了和市面上大部分家用电器类似的牛皮纸硬纸壳包装,在运输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耐磨损性和防挤压性。包装箱正面是欧瑞博智能扫地机器人R1的渲染图。
在包装箱的左上角标注了“欧瑞博智能扫地机器人R1”,这也是整个包装上唯一的文字标注。

包装箱的打开方式采用了翻页式包装,打开时需要将把手处的卡扣拆开。

包装箱内部采用了分层设计,顶层珍珠棉只有一本使用说明书,底层才是主机及所有配件。

R1一共有两个版本:白色与黑色,这次我拿到的是黑色款。

在配件方面,除了主机外,随机赠送了充电座×1、二合一电控水箱×1、电源适配器×1、备用抹布×1、HEPA滤网+过滤海绵×1、左边刷×2、右边刷×2、清洁刷×1、说明书×1。

在细节设计方面,整体采用了扁平圆盘型设计,较薄的机身使其能够钻进茶几、电视柜、洗脸池边柜底部进行清洁。

在机身顶部一共有两个按键(电源开关键与回充键)。

在机身顶部还布满了重要的传感器:360°LDS激光导航雷达传感器、激光导航编码传感器×2、雷达防撞传感器。

而在机身的正前方设有红外回充传感器×9、碰撞测障传感器×2。

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凡是需要注意的地方都用鲜明的黄色贴纸做了标注,这些小tips还是比较贴心的,因为有些用户并没有阅读说明书的习惯,所以在使用过程中并不能及时发现注意事项。

在机身的侧方有三颗墙检测障传感器,可用来检测R1与墙壁的距离。

除了机身内的HEPA滤网+过滤海绵,还额外赠送了一副HEPA滤网和过滤海绵,以备不时之需。

凡是在易耗配件方面,欧瑞博都多配备了一件(一副),除了HEPA滤网+过滤海绵,边刷也是配备了两副。

虽然这次欧瑞博赠送了一把清洁刷,但是这个清洁刷实在太小了,个人感觉这把刷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最后一个重要的配件便是充电座,在充电座的正面一眼可以看到两个金属触点,同时在充电座的回充感应器上也贴有一层透明保护膜,在使用前需要将其撕下。

充电座的充电插口采用了隐藏式设计,被设计在了盖板下边,其实扣开盖板后,可以看到欧瑞博在内部不仅留有充电接口,而且还有理线槽,这样用户就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调节电源线的长度了。

在充电座的底部可看到充电输入功率为24V⎓1A,输出功率为24V⎓1A。同时在充电座的四个角还贴有四块防滑垫,不过这个设计稍微有些问题,因为插座只有防滑垫并不能将其固定在地板上,这样R1每次回充只要碰到充电座时,就会对充电座造成轻微的挪动,当机器人回充时会发现机器人并不能一次对准充电座的充电触点。

电源适配器为方块状造型,输出功率同样为24V⎓1A。

欧瑞博R1标配两种尘盒:300ml尘盒+350ml水箱二合一尘盒、600ml大尘盒,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随心所欲更换自己需要的尘盒。

其中二合一尘盒的抹布是可拆卸的,抹布与尘盒之间采用了魔术贴设计,如果抹布弄脏以后,用户可以随意拆下抹布。

同样欧瑞博也赠送了一块备用抹布。

翻到R1的背面就比较复杂了,其中有两个主轮采用了减震设计,这也是R1具有强悍越障能力的原因之一,在机身的正前方位置便是可以导向的万向轮设计,用来指引机器人朝不同方向行进。

在介绍配件的时候,只介绍了300ml尘盒+350ml水箱二合一尘盒,其中600ml大尘盒直接被默认安装到了机器人尘盒区域。

机身底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悬崖传感器,用来检测机器人离地距离,这也是R1具有防跌落功能的原因。机身底部两侧除了悬崖传感器外,还有两个边刷卡槽。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安装边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应关系,欧瑞博在该注意的地方都有醒目的黄色提醒标注,唯独这一处没有提醒标注。

找到标有“L”的边刷用力将其按压到底部标有“L”的边刷卡槽即可,对于右侧的边刷也是同样的安装方式。

清洁能力
在没有手机APP或MixPad配合使用情况下,欧瑞博是完全可以单独使用的,只需要按压开关键开机后就可进行工作。

欧瑞博扫地机器人一共有三“大”绝活:大吸力、大尘盒、大电量。这次欧瑞博采用的是高性能无刷马达电机,吸力可以达到3000Pa,相比普通扫地机器人的吸力要高不少。

这次主要体验了欧瑞博R1清扫干燥地面,整体来说清洁效果还是可以的,清扫过后,地板表面的浮尘几乎都被清扫干净了。其实这次的测试条件还是比较苛刻的,因为像这样满地灰尘的地板,用扫地机器人肯定是清扫不干净的,这里请各位消费者不要拿它与吸尘器相比。

经过半个小时的清扫,可以看到尘盒底部还有许多灰尘未被吸入尘盒中,还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这只是一台扫地机器人,并不是吸尘器。

打开尘盒后,3000Pa的吸力虽然没有将全部灰尘吸入尘盒中,但是尘盒内的灰尘还是比较多的。

除了灰尘,地面上的一些毛发也可以被吸到灰尘中。

复杂地形
欧瑞博R1智能扫地机器人内置360°LDS激光导航,可以智能规划全屋清扫面积,再配合A7芯片,实现了强大的AI扫描能力,建图快速又准确。这次主要从越障能力、防跌落、沿边清扫等方面体验欧瑞博R1对于复杂地形的应变能力,首先欧瑞博具有20mm的越障能力,但是在实际体验的时候出现了翻车现象,如图所示居然被卡住了,尴尬!

在沿墙清扫时,遇到直角弯的时候,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可以通过碰撞测障传感器和沿墙距离传感器共同检测作用,使其能够很好地沿直角弯行进,在整个避让过程中,机器人始终没有碰撞到墙壁。

由于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机身厚度只有100mm,这样扫地机器人就能钻进沙发底部、洗手池底部、衣柜底部清扫,这样对于家里有不方便弯腰打扫的老年或孕妇用户来说,清扫这些犄角旮旯时只需要交给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就可以了。

接着是防跌落测试,第一次测试场景为飘窗清扫,扫地机器人沿着窗台边缘行进,当悬崖传感器检测到R1距离地面有一定高度时,R1就可以退缩回去。

在体验的时候,其实发现R1在清扫飘窗边缘的时候,两个边刷转动的时候,可以探到边缘外边,这样就会出现将飘窗上的垃圾拨到飘窗下方。

第二次防跌落测试采用了更为苛刻的条件,将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放置在不足0.3㎡的凳面上,R1的防跌落表现真的出乎预料,全程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最后一项复杂地形清扫一些中空的空间,在这种场景下,R1虽然有防碰撞感应器,但照样会碰到椅子腿部位。

但是当碰到椅子腿部位时,扫地机器人则会立马重新规划路线,绕开椅子腿重新进行清扫。

超长续航
欧瑞博R1智能扫地机器人内置了5200mAh大容量电池,标准模式下续航理论时长为180分钟,单次可清扫240㎡,低电量可以自动回充,满电后原点续扫。在实际体验中,在开机未充电的情况下,开机可以清扫70㎡的面积,首次充电需要充满16小时。

第二次是将R1充满电后进行全屋清扫,现在居住面积为103㎡,全部清扫一遍后,电量还剩余45%。

更多体验
为了体验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应对不同场景下的清扫难度,这次也模拟了一些其他清扫场景,例如扫沙土、橘子皮、瓜子皮、碎纸片、豆子等。每个测试场景都能反映出体验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一定的清扫能力。
首先体验的是清扫沙土,如果沙土堆得比较高,并且R1清扫的时候,R1滚刷正好没有全部在沙土正上方,沙土就会被拨开。

如果沙土相对分散,且R1的滚刷正好在沙土正上方,这时沙土就会被清扫地非常干净。

接下来再来测试清扫橘子皮,橘子皮属于湿潮的垃圾,如果将其洒在地面上,用扫帚清扫起来也比较麻烦,但是用R1清扫过后,发现只有零星的几片橘子皮没有被扫掉,清扫效果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的测试就专门针对较轻的垃圾进行清扫,其中有碎而轻的瓜子皮,还有轻而薄的碎纸片,最后还有清扫时容易滚落的黄豆。在清扫瓜子皮的时候,清扫效果也还不错,凡是扫地机走过的地方,瓜子皮都被尽收腹中。

然后再来看看清扫碎纸片,在清扫碎纸片的时候,不管是碎纸片被堆积起来还是散开,碎纸片都能被一扫而空。

还有一项是清扫容易滚轮的豆子,想必大家有过这种体验,用扫帚扫的时候,豆子不容易被扫到簸箕里,而对于R1来说,这项任务就相对简单了。

在体验完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扫地功能后,接下里体验一下R1的扫拖一体功能。如前面介绍,体验扫拖一体功能时,需要将650ml尘盒更换为300ml尘盒+350ml水箱二合一尘盒。

二合一尘盒的尘盒与水箱采用了可分离设计,在给水箱加水时一定要把尘盒拆下,以防水溅入尘盒中。

在水箱的一侧有一个橡皮塞盖子,加水时需要将其打开,不过在加水时发现这个加水口偏小,加水时水流容易堵塞加水口,欧瑞博应该给用户额外配备一个加水壶。

扫拖一体的第一次场景为扫拖酱油,大家都知道,酱油是一种比较粘稠的液体,里边还有油脂,如果平时将酱油倒到地上,用拖把还是比较难以清理的,但是对于并不是专攻扫地的R1来说,拖过有酱油污渍的地面后,地面清洁效果如图可见。

接下来的测试是用R1擦拭果啤,果啤里边含有的糖分比较高,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用手动拖把擦拭后,地面会有黏黏的感觉,但是用R1擦拭过后,发现地面非常光滑且没有粘脚感。

欧瑞博R1智能扫地机器人除了普通的按键操作外,还可以搭配MixPad和手机APP使用,如果家中欧瑞博的智能产品不多的话,根本没有必要购买MixPad。同时还可以通过手机APP实现分区清扫、全屋清扫、区域清扫、定点清扫,使欧瑞博R1的操作性更灵活。

个人观点
经过一周多的使用体验,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扫拖一体机不管是清洁效果还是除尘效果,非常令人满意。全新第五代360°LDS激光导航,能够全局智能规划,还原家中全貌,再配合20mm越障能力和5200mAh大电池,足以大户型清洁需求;同时搭配高无刷电机(可以提供3000Pa的大吸力),生活中不管是沙土、橘子皮、瓜子皮、碎纸片、豆子等颗粒污物,还是酱油污渍痕迹,在它面前都无处遁隐。欧瑞博扫拖机器人R1确实是一款好产品,但是一味地说它好并不是真实的测评,其中这款产品物理按键功能过于单一,光靠物理按键并不能调节吸力和水量,每次操作时都需要配合手机APP操作,对于家里有老人的用户操作起来确实有些不便;还有就是官方宣称具有20mm的越障能力,但是实际体验的时候频繁翻车,期待后续能够再进一步优化。

网友:
激光、5200mAH、续扫。比我用的好一点了,但好像缺少摄像头,否则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