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的手机,电池会过电压充电?不怕电池容易坏吗?

楼主(2021-01-20):
这个板块比较热门就在这里发。红米10x手机(非pro),由网上拆解图来看,电池用的是4.45V高电压锂电。快充到80%左右的时候,电池电压居然到了4.55V?是不是电池技术改进了,不怕短时间过压充电?

不过快满的时候还是回到4.45V。

顺便求推荐一下SOP-8的降压ic,类似ip6505,这种封装手工焊接方便。
ip6505支持20+W输出,不过是qc3.0输出。有没有带fb的普通SOP-8降压ic,也能输出20W以上的。3r33的mp2307有点老旧,带负载能力也不够。

网友:
充电速度好快

网友:
小米的东西,当不得蛮大个真

网友:
高压电芯吧

网友:
超级充电模式

网友:
这调用的接口又不一定准确

网友:
数据显示不准确呗

网友:
欧姆定律,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充电电流形成要有电压差。

网友:
充电的时候,U=E+Ir,电池有内阻,充电控制系统应该会估算内阻,根据电流计算出需要用多少电压充电

网友:
可惜没看到充电曲线,应该换成Battery Monitor Widget Pro绿色版,充电时一直开屏幕可以记录电压曲线,自带容量数据只能看个大概,需要自己配合USB表头,加上充电效率换算等慢慢调。

网友:
第一次用快冲,手机那个温度非常烫手直接把充电器换了不敢用

网友A:
有些快充是PWM式充电,在电池端未达到设计恒压充电电压之前,是以一个高于电池电压的充电电压保证充电电流足够大,在这种情况下,电流是间断供给电池,并在短暂终止充电电流的同时测量电池的端电压,通过不断调整充电和空置时间并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来实现大电流快速充电。在这种状态下直接测量的电池两端电压是不准确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不也这么充吗?先高.电压,转灯后电压反而.低了进行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快充是PWM式充电,在电池端未达到设计恒压充电电压之前,是以一个高于电池电压的充电电压保证充电电流 ...

紫米某些充电宝也是,充电断断续续,断的空隙检测电压。

网友:
充电电压不等于电池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在4.35刚刚开始时候就发现了,那时候可以充电4.4v,电池是4.35的截止,原因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