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海康威视摄像头+显微镜镜头 改装电子显微镜

楼主(2021-01-20):
论坛收了个显微镜, 画面不怎么清楚。。  考虑是摄像机的问题,     看就是画面到ccd  心想 摄像头行不行。 刚好手里有个海康的网络头    镜片坏了, 于是就有了如下的改造

开始的效果

拆机

似乎这个传感器哪里见过,  想到了单反, 不行,  没镜头开机都会报错, 没办法试验。  于是乎想到手里有个海康的摄像头。 球机, 当初公司装监控时供应商给我试主机的。。。   不过这玩意没有硬盘录像机能行么。。  也没查到, 然后搜到有个电脑端的录像软件IVMS-4200, 插上 居然能发现摄像头 设置好后。 发现萤石云也能连上。。  ok 就它了

我拆

镜头搞下去。 CCD 直接贴在显微镜镜筒那  看了看屏幕, 真的有图像。   然后显微镜镜头直接贴在摄像头。上, 以后粘上就完美了。。  结果试验发现 居然是放大需要离被摄物体远。。    (原来镜头是放的倍数大需要离的近)   对比了海康摄像头及原配工业摄像头 镜筒离传感器距离, 好像离得远了
想到了不知啥时候学过的物理知识, 成像^^  好像焦距内越远越大。。  然后超过焦距是倒像等等,,, 记不清了 反正肯定是距离引起的

插不进去怎么样。  把海康摄像头孔扩大, 能伸进去一部分就好了。。。
然后不断折腾,,  终于成了

网友:
楼主,把外链的图转成站内的吧
看不到的

网友A:
但是最终效果也没见多好啊?

网友B:
主要还是前面的镜子起作用吗

网友:
这个这个,传说中的“佳能 小痰盂”啊

网友C:
太牛了,居然会这么清晰!楼主真的太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最终效果也没见多好啊?

可能拍摄角度问题,天差地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前面的镜子起作用吗

前面的镜筒起放大,成像的作用。摄像头感光接受图像。应该是这样的。。现在我在想是不是手机镜头破掉,只保留ccd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牛了,居然会这么清晰!楼主真的太牛了!

200万像素,1080P视频

网友:
这种接口应该是C/CS口的,就是以前的监控摄像头的镜头接口,现在广泛用12mm镜头了,估计是省钱....
镜头需要怼进去是因为镜头的像距也就是焦平面距离不一致,这也导致了不同品牌单反之间需要转接环才能互换镜头,一个是调整像距,另一个是兼容卡口。上面说的C/CS接口其实是两种口子,螺纹一样,但CS口比C口的像距短5mm,C镜头可以通过延长环转接成CS,CS一般没法转接成C,硬要转,也是要怼进去....
单反没镜头报错的话找找设置里有没有类似“无镜头释放快门”的选项,一般都会有。

网友:
不错,学习了!话说坛友这前面的镜头是最大放大多少倍率的??40倍?

网友:
看看我的   手机拍的电脑显示器 角度问题有斜纹 另外引脚有点反光   我这镜头很短

网友(2022-09-29):
也打算动手做一个试试,购买的电子显微镜效果不好,并且感觉还有些迟钝。

网友:
现在多镜头的手机很难再拍这种显微镜的图片了。

网友:
等我想想怎么用手机改造个!

网友:
私人 高配版显微镜

网友:
不错的创意,电子显微镜中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2023-10-18):
厉害了,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有空可以自己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