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九州风神水元素360水冷散热器装机体验:高效散热,好用不贵

楼主(2021-01-20):
在攒机界一直存在一条这样的鄙视链,水冷的散热效率要好于风冷的散热效率,其实经过玩家实测6热管风冷的散热效率和240水冷的散热效率相当,4热管风冷甚至要好于120水冷的散热效率,360一体式散热效率比重量级的8热管风冷散热效率强。在九州风神水元素360发布之前,由于360一体式水冷价格比热管风冷贵,其性价比最好的散热器变成了热管风冷,但是九州风神水元素360的发布打破了这一僵局,其售价只有599,且搭载了由九州风神团队历时三年的动态平衡技术,同时冷头和风扇采用同步5V ARGB灯光,在提高了散热效率同时还增加了可玩性。接下来就与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九州风神水元素360水冷散热器的体验,看看这款水冷散热到底值不值得买?
包装
九州风神水元素360水冷外包装依旧还是灰绿配色方案,可以算是延续了九州风神其他水冷产品的基因,在包装盒中央是水元素360水冷的宣传照。

右上角为动态平台泄压技术,这也是九州风神水冷系列的专利技术,该技术能够让AIO一体式水冷系统自动保持压力平衡。

右下角为产品名称——GAMMAXX L360 A-RGB。

包装盒左上角为九州风神的英文字样LOGO——DEEP COOL,一般在其他产品上还会有一个面具图案的LOGO标识。

左下角各大主板厂商的LOGO图形标识,表明这款水冷支持华硕、雷蛇、技嘉、微星、华擎主板。

包装的背面介绍了水冷参数信息和各个部件的尺寸。

细节
打开包装盒后可以看到熟悉的瓦楞纸配方,盒子区域大概分为两个,一个是冷排与风扇放置区域,一个是冷头的放置区域。

首先从风扇说起,这次随机附赠的风扇为ARGB风扇,支持神光同步,规格为120mm。

风扇采用了9扇叶设计,支持PMW智能调速,风扇采用了主流的滚珠轴承,这种方式有效降低了轴承面之间的摩擦现象,提升风扇轴承的使用寿命。

从风扇出风面可以看到风扇型号为DF1202512CM-012,额定的电流为12V~0.17A,转速为500~1800转,风量为69.34 CFM,风扇风压为2.42mmAq。

扇叶做了特殊处理,增加一些导流槽,使得气体流动更为集中,散热更加有效。

风扇四周采用了黑色硬塑料材质,在正反面四个角位置都有橡胶垫覆盖,这样可以防止安装过程中,螺丝直接接触风扇对边缘造成磨损,同时还可以用来降低风扇转动时由于震动产生的噪音。

风扇厚度为标准的25mm,能够兼容绝大多数冷排。

再来看看水元素360水冷散热的冷排部分,尺寸为402×120×27mm,可以兼容大部分ATX机箱。

冷排的螺丝孔位只能搭配120mm风扇使用,冷排鳍片为全铝材质,做工较为扎实,分布也很均匀,鳍片之间的大间隙能够保证风扇把热量吹出机箱外。

水管长度为465mm,对于一些空间较小的机箱,需要绕冷头半圈才能装进机箱。

水冷管与冷排连接处部分采用了金属密封处理,不存在老化问题。水冷管外层包裹了一层编织网用来解决水冷管的耐磨性问题,同时也降低了水冷液的蒸发速度。

接下来再来看看冷头部分,尺寸为91×79×47mm,造型依旧为圆柱体,噪音为17.8DB,转速为2550RPM,额定电压为12 VDC,额定电流为0.21A。不过这次水元素360冷头顶面只有DEEPCOOL字样的LOGO,并没有面具脸设计。两相四级外绕马达为这款冷头提供了强大的系统动力,同时配合闭合叶轮设计,能够大幅增加液压,提高散热效率。而轴承与轴心均为陶瓷材质,确保了冷头长效使用寿命。

在铜底座面上贴有一张警告提醒的贴纸,提示“在安装前需要移除掉这张贴纸”。

底座为纯铜大底设计,但是没有硅脂附着,所以在安装前需要额外涂抹硅脂。

水元素360水冷的电源线接口为4PIN,灯光线接口为3PIN。

风扇的电源线接口与灯光线接口与冷头的一样。

在配件方面,依旧是配备了供电转接器,转接器是非磁吸设计,需要用扎带或者无痕胶固定。不过这次没有配备一转五灯光转接器,只赠送了灯光线控开关。同时为了兼容intel和AMD双平台,安装底座一共配备了两副,都为金属铝材质,做工非常扎实,开孔准确,没有毛边。

安装
现将风扇装在冷排上,风扇的安装一定要主要进风面与出风面,对于老司机来说这一点都不是事。

然后挑选合适的底座固定在铜底上。

这次装机选择了冷排前置,整体效果如下。

前置面板效果如下。

水冷管偏长,装机后需要缠绕冷头半圈。

风速
将所有风扇调节为标准模式,冷头转速为1674RPM,冷排风扇转速为643RPM,外置风扇转速为805RPM。

将所有风扇调节为全速模式,冷头转速为2586RPM,冷排风扇转速为1569RPM,外置风扇转速为1979RPM。

在标准模式下,冷排风扇风速为0.8m/s。

在全速模式下,冷排风扇风速为1.5m/s。

噪音
噪音测试表现方面,在标准模式下,噪音为38.3分贝。

在全速模式下,噪音为61.7分贝。

散热
最后再来一波烤机测试,使用AIDA64进行单烤62分钟,AIDA64勾选全部选项,CPU最高温度为57℃,全程没有出现宕机、死机、黑屏现象,系统完全可以正常运行。

灯光
最后来一波灯光秀,冷头和风扇一共有五种模式:动态色彩、静态、呼吸、流行、时尚撞色模式,在黑夜环境下,灯光柔和不刺眼,同时搭配线控,可以随心进行色彩变换。

总结
从以往装机经验来看,九州风神水元素360水冷散热器搭配华硕X299+i9-10900X这套配置,能够将温度压在57℃以下,感觉已经低于预期60℃,这也完全得益于九州风神独有的动态平衡、泄压冷排设计技术。在可玩性方面,599的价格居然也支持神光同步,同时支持动态色彩、静态、呼吸、流行、时尚撞色等灯光模式变化。在兼容性方面,九州风神水元素360支持intel LGA 115X/ 2011/2011-V 3/2066和AMD AM4/ TR4,满足了双平台的安装使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