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手入文宇wy815P二合一焊台简单感受

楼主(2021-01-20):
业余玩也有好几年了,技术是真的业余,前几年入了T12,一直使用至今,觉得一般情况下足够使用了,最近忽然想入手一台热风枪,就开始研究。发现文宇的wp815p不错,今天到货,简单说说感受:1、功率大,烙铁最大150W,热风枪700W,2、菜单丰富,功能齐全,加热快,3、体积小,放在工作台一边不占地方。

刚到手,还没输入研究使用,觉得如果在主机旁留有固定热风枪的螺丝孔可能更方便,如果屏幕可以往上反转30度左右,对于主机放置低于肩部以下的情况比较友好。

网友A:
纯属个人认为,烙铁和热风枪还是分开比较好。你拿测温仪器检测过就知道了,单独控温都很多控不好,别说这样集成的。我拆机贴的高频焊台没测试过不敢说,估计2~3℃的跳动,热风枪是测过的,热风温度有6℃的跳动

网友B:
这东西烙铁芯寿命不知道可不可靠,定制的大功率芯坏了换一根好像是35,不便宜了

网友:
珍珠棉会不会影响散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纯属个人认为,烙铁和热风枪还是分开比较好。你拿测温仪器检测过就知道了,单独控温都很多控不好,别说这样 ...

   热风枪在距离风嘴不同的位置测量 温度都不一样。  所以, 测温时,测出几度的变化非常正常。

另外科普下。现在的单片机的速度对于温度处理量的速度要求压根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烙铁芯寿命不知道可不可靠,定制的大功率芯坏了换一根好像是35,不便宜了 ...

 是的, 定制的这烙铁芯稍贵。 不过, 不拿去烧水的话, 在450度下, 连续工作时间可长达4000小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纯属个人认为,烙铁和热风枪还是分开比较好。你拿测温仪器检测过就知道了,单独控温都很多控不好,别说这样 ...

首先,这玩意烙铁跟风枪好像不是同时工作的,所以应该不存在你说的集成了就控制不好的问题。
其次,6度的跳动对于热风枪这类应用完全不是问题。
最后,你测到的6度的跳动可能非常不准确,受限于温度传递过程和你的采样速率,实际跳动可能远大于6度。(大于6度也并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在距离风嘴不同的位置测量 温度都不一样。  所以, 测温时,测出几度的变化非常正常。

另 ...

肯定固定位置看数据跳动啦控温不单芯片问题,还有热电偶,电偶的安装位置,风量的波动,真正能做好是非常不容易,当然,热风枪精度要求也没那么高能用就好,不好用就是个人操作技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玩意烙铁跟风枪好像不是同时工作的,所以应该不存在你说的集成了就控制不好的问题。
其次,6度的 ...

就相当于控制两个手柄

网友:
很好的电洛铁啊,上档次

网友:
什么价格入的这一套。

网友:
其实我也觉得分开好,,烙铁白光951+WB2就够好用了,JBC,,奥科之类的是发烧友用的神器吧,,风枪也想弄个白光的,,,不知哪个好用,,风枪好像蛮贵的

网友:
我也觉得两个风枪烙铁分开比较好,机器壳子大一点方便散热,其实文宇店里有单独的高频焊台的,就是没单独的风枪卖,另外按钮多几个,太集成了怕坏

网友: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知道用起来如何。

网友:
设计之初,815P就是为了小巧、方便特地设计成这个样子的。
屏幕原来为普通屏,后来才改的彩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属个人认为,烙铁和热风枪还是分开比较好。你拿测温仪器检测过就知道了,单独控温都很多控不好,别说这样 ...

直流的烙铁、交流的风枪,做了隔离,互不影响,开发者还是很用的,毕竟专业出身。

网友:
唉唉,反正我的早期版本二合一问题很多,屏老闪啊。。震动功能也不好!

楼主:
加了珍珠棉散热还好吧,暂时使用的时间不是很长。打算有空用17B的热电偶测温试试。烙铁用一块70g左右的锡块上锡,发现温度基本可以保持,温度控制不错。 手柄的开关感觉不太灵,用着用着就休眠,看来要根据习惯细调一下灵敏度。

网友:
多少钱一台?

网友:
家庭个人用简单的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