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的CD-ROM启动盘,如果没有写保护这里点修复是不是会损坏

楼主(2021-01-21):
已解决,服务里关闭光盘的自动播放选项就没了,这垃圾提示

网友A:
放心吧,不会的!
CD是只读,这不叫写不护.
修复程序是不会对已刻好数据进行操作的.
这应该是识别为硬盘,而没有认出是光驱.
看盘符就不对.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做的啊。

量产成   CDROM      一直是做安装光盘的利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不会的!
CD是只读,这不叫写不护.
修复程序是不会对已刻好数据进行操作的.

主控  是什么啊

估计这个主控   不是  慧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  是什么啊

估计这个主控   不是  慧荣的

要嘛他弄成的IOS什么的光盘格式,用虚拟光驱,
要么直接就是CD-ROM的光盘,哪儿来的什么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