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凡丁插TF卡收音机,开机键不灵便,拆开清理干净ok

楼主(2021-01-21):
插TF卡收音机,开机键不灵便,拆开清理干净ok

网友A:
BL-5C电池都快成了插卡播放器的统一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5C电池都快成了插卡播放器的统一标准

我还觉得是18650的天下呢。

网友B:
修好了送给大妈,换个媳妇回来。。。。。

网友:
n年前电视遥控器按键也这模样,没事就得拆开擦擦。用成本稍微高点的材料,厂家好像就会要死一样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芯片高度集成所有功能的插卡MP3  音质很差听个响而已  像这种插卡MP3给老人听个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意料之外没牛屎

网友:
这芯片别有洞天啊

网友:
脏了就不灵敏

网友:
电路板用料节省很到位了,该有的都没了,本来好好的电路板光秃秃几个芯片搞定

网友:
竟然主控不是常见的杰理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凡丁的收音机,生产时间看起来比你的这个晚些,已经是使用18650电池了。感觉按键太轻,而且接触感觉不是太好。因为便宜,将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送给大妈,换个媳妇回来。。。。。

最多换个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