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车窗升降器,将门锁拉扣掰断了,用哥俩好粘上修复。

楼主(2021-01-21):
拆车窗升降器,将门锁拉扣掰断了,用哥俩好粘上修复。

网友:
 能牢固耐用?

网友A:
哥两好强度不够,用烙铁植入金属条再加铸工胶还差不多

网友:
哥俩好撑不了多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两好强度不够,用烙铁植入金属条再加铸工胶还差不多

植入了一个细钉。

网友(2021-02-22):
估计不够耐用哦

网友:
现在还能用吗

网友:
这个材质应该是ABS的,可用丙酮粘合,一滴就够,强度不输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