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ECOVACS 620扫地机器人重配电池

楼主(2021-01-21):
同事的这台科沃斯620扫地机器人,充满电后只能工作9分钟

老型号,2块6V的5串镍氢电池组

sc2100的镍氢动力电池

只能1A放电,只能放出标称容量的三分之一不到。

红黑线电池组的正负极,蓝色线温控

看网上有改锂电的,引出接线

拆个12V充电钻的电池代替

工作了2个多小时还没回去充电

手动按回去充电,电压过3S锂电的12.6V还没停。

测测原本镍氢的充电电压,最高能到15.6V

改锂电用是没问题,到充电就无法简单充电。电池舱长65mm宽45mm高43mm,改18650锂电的话还要切割部分。给不懂锂电知识的同事,考虑再三还是下单买镍氢电池组,都是离家开始工作。改了锂电出点问题我可负不起责。

还送2个边刷

宝上销量最大的,容量3500mAh

没啥电,充电恢复中。

新电池在扫地机中充电到亮绿灯,取下用EBC-A10放电。本应该用0.7A测试的放电时间与真实数据不符,改用1.5A截止5V,放出1437mAh。工作时间肯定足够

网友A:
我很赞同,不要给不懂的同事用锂电

网友B:
这个适用场景,还是镍氢靠谱,新电池怎么不测一下容量?我的科沃斯也准备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赞同,不要给不懂的同事用锂电

就是怕点事,不懂的小问题都会出大事

网友C:
偶家的科沃斯也是镍氢的,已经好久没用它扫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家的科沃斯也是镍氢的,已经好久没用它扫地了

接锂电在办公室里试 了一下,运转半天还没我几扫帚干净。

网友:
吃灰一个,大垃圾用不了,小垃圾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适用场景,还是镍氢靠谱,新电池怎么不测一下容量?我的科沃斯也准备要换了 ...

好像行车记录仪也是,因为夏天汽车晒太阳后里面温度很高,镍氢比锂电耐热好便宜,缺点需要三串镍氢电池组结构。

网友:
养懒人啊这

网友:
扫地机换电池可以工作,但我的扫地机充电的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2022-01-29):
怎么购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