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泽曼LEATHERMAN帝王300手电筒尾部开关怎么打开

楼主(2021-01-21):
各位朋友请问莱泽曼LEATHERMAN帝王300手电筒尾部开关怎么打开,我这有一只开关接触不良,想拆下来研究一下,奈何拆解不下来。又不想破坏性拆解,望大神支支招。谢谢。

网友A:
底部有凹槽啊,用尖嘴钳之类的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有凹槽啊,用尖嘴钳之类的旋出来

你说的是内部里面的那3个凹槽,我搞过了,旋不动。

网友:
那三个凹槽不像是用来拧的,应该装配之后,冲床压出来的,用来锁死尾部开关。想拆?铲掉凸楞,慢慢想辙,然后,大力出奇迹,爆菊给捅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