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成功修复了TC58NC1000GSB-000 东芝128G M.2

楼主(2021-01-21):
成功修复了TC58NC1000GSB-000  东芝128G M.2    故障情况 是不是掉盘,

首先谢谢论坛的各位大神指点。

修复过程

因为这个固态是m2接口,所以用转接板转SATA。插上数据线,  再用镊子短接这三个点最外边的二个【1-3】,插入电源线。直到设备管理器识别到TC58NC1000,用群联ID查询下flash类型、主控型号,我这个固态颗粒是15nm TLC 东芝颗粒、主控PS3110,根据大神说的 去PS3110固件包找到12.0XX,用固件生成器生成SAFM12.0 EXE  .用这个生成固件修复SSD [过程就2-3分钟】,拔掉固态电源线重启电脑,。。。。。。。此处省略。。。。直接分区120G OK!!!

v0.84a
Drive: 1(USB)
OS: 10.0 build 18363
Model: TC58NC1000
Fw   : SARM1.2
Size : 4294967295 MB
IOCtl: ReadInfoBlock28 failed 0x79!
Bank00: 0x98,0x3a,0x98,0xa3,0x76,0xd1,0x8,0x14 - Toshiba 15nm T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1: 0x98,0x3a,0x98,0xa3,0x76,0xd1,0x8,0x14 - Toshiba 15nm T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2: 0x98,0x3a,0x98,0xa3,0x76,0xd1,0x8,0x14 - Toshiba 15nm T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3: 0x98,0x3a,0x98,0xa3,0x76,0xd1,0x8,0x14 - Toshiba 15nm T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4: 0x98,0x3a,0x98,0xa3,0x76,0xd1,0x8,0x14 - Toshiba 15nm T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5: 0x98,0x3a,0x98,0xa3,0x76,0xd1,0x8,0x14 - Toshiba 15nm T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6: 0x98,0x3a,0x98,0xa3,0x76,0xd1,0x8,0x14 - Toshiba 15nm T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Bank07: 0x98,0x3a,0x98,0xa3,0x76,0xd1,0x8,0x14 - Toshiba 15nm TLC 16k 128Gb/CE 128Gb/die 2Plane/die
Controller    : PS3110 in Rom Mode

网友:
终于知道短接点了/前面不知道短接点 都搞不定这个盘

网友:
还有这种骚操作,牛B

网友:
转接版的链接方便分享吗

网友:
想知道救盘前救了数据吗?

网友:
故障情况 是不是掉盘? 楼主你说是还是不是呢?
看了第二次才明白 时不时的掉盘

网友:
这个操作有点牛。
厉害的。

网友(2021-03-02):
3110牛逼倒是牛逼,就是BCH硬伤

网友A(2021-04-08):
我的换了N多个固件都始终卡这里,各位大神可有破解之法

网友:
请问转接卡可以短接嘛,需要这样的转接卡。

网友(2021-05-21):
不需要解锁吗??

网友:
6666确实牛逼

网友:
我的240G的掉盘了,开盘刷固件只能是SAFM 12.0的版本。刷完装不了系统,能当普通硬盘用,怀疑是主控的问题。东芝官网给的升级工具是12.2升级12.3,这两个版本都刷不进去,是不是开卡工具有问题呀?重新开卡的话用什么靠谱啊,高手有招么?

网友(2021-07-13):
引用 网友A:
我的换了N多个固件都始终卡这里,各位大神可有破解之法

你好,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4-17):
同款东芝固态硬盘,我的是能认盘,能读取smart,但就是无法格式化,显示设备I/O错误,想问能通过重新开卡救回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