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完全拆解一个绿美能的12VLED电源。

楼主(2021-01-21):
中午出去遛弯,看到一个被垃圾佬扒了外皮的驱动(或电源)的芯子,看看是软胶(掺了石子),就捡回来了,也许清除胶可以得到几个可利用的元件呢。
原样忘拍照了,原来两端各有一个大胶疙瘩。用螺丝刀慢慢抠。可以看到一只大电容、整流桥、两只肖特基、两只低压滤波电容、一只开关管。同时看见一行似曾相识的字LV-12080-168。

背面。绿美能,想起来了,以前有一只绿美能的12V80W的电源,难道这个板子是那个电源的心脏?不可能啊,印象中绿美能的电源体积比这个大好多呀。

翻箱倒柜,找出来了。是不是差不多。

跟这个芯子比较一下。差距太大了吧?!

立着比。

绿美能壳子三围:长×宽×高,16.7×5×3.7厘米

宽。

高。

而这个板子的三围才只有10.5×4×2.7厘米。这是侧面能看到的元件。
侧面是开关管的散热片。

看板子没有明显的故障痕迹,灯泡大法试机,输出12V,看来是好的,去掉灯泡,直接接220V电源,输出12V,没有带载测试,估计是好的,但是否虚标,有怀疑。不用抠胶了,免得抠坏了元件,就这样吧,找个壳子装起来,可以当12V电源用,估计波纹比较大。去网上问度娘,查到了珠海绿美能公司,但公司产品里没有12V80W的电源,后来在别的网页里看到下图,原来是中国结红灯笼的配套电源,价格18.8元,还算可以。

为什么用掺石子的胶封装?增重?壳子为什么这么大?散热?
谢谢围观!

网友:
这种散热不好吧,都封住了

网友:
灌封胶混合砂石应该是为了降低胶水成本,我觉得涂一层胶能绝缘也够,升压器高压侧才有必要灌封满。

网友:
实际应该就是为了减少成本, 胶水价格可以上TB随便查, 一些DIY的灌封胶很贵

网友:
我们设备上有用这种电源,主要是用于防水,买过很多,基本没虚标,散热还好

网友:
这配石头的胶也是为了成本啥招都想的出来

网友:
为了防水吗?

网友:
卫生间用或者户外电源基本会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楼上你打啥子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