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一对年代久远的三洋镍氢电池,居然还有电!

楼主(2021-01-21):
家里打扫卫生,翻出一对三洋镍氢电池,老爹说是十多年前胶片相机上的,好些年不用了,测量了一下,居然还有电!

网友:
这不科学,中间充过电吧,现在网络上说美帝韩日很拉垮的,国产货才是宇宙第一。

网友:
保存的真好,老爷子也是个讲究人

网友:
同款万用表

网友A:
第一张图用电流档测2.7A说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用电流档测2.7A说明什么?

秒测一下短路电流,可以大致判断一下电池内阻。

网友B:
应该是相机也不错,待机电流小,密封性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相机也不错,待机电流小,密封性也好~

肯定不是放在相机里保存的

网友:
我的全死跷跷了。 至少有几十颗。 用了好多好多这些镍氢电池, 不同牌子。 都是用在数码相机上的,没几个月就死掉。 最后改用铁锂电池,图中最下的一款。这款才耐用,不过电压太高,要加个占位筒, 一颗当两颗用。 虽然电量较低,但真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是放在相机里保存的

没有放在相机内。

网友:
十年前的口香糖电池,Sony随身听搬家早不知去向,翻出来上表还有0.7v电压

网友:
质量确实好,价格也真是贵啊

网友:
03年买的, 现在还在用,还有1300多mAh,内阻大了
放在耗电大的反显屏万用表里比新买的悲凉好多了

悲凉,蓝标放着不用也不行了,黑表稍微好些,但多没那03年买的次世代强

网友:
悲凉还敢叫低自放?
充好放多天就不行了

那些03年买的三洋和次世代都没敢叫低自放,放几年还有电。
我是冲着悲凉叫低自放才买来看看。

网友:
偶也翻出来一对没拆封的干电池,已超期7~8年了,电压还在1.5V以上,两节只相差0.01V

网友:
质量不错 ,估计当年的价格也不错

网友:
这镍氢如果不是中途充过电的话,那它的自放电应该极小了,真是难以想象

网友:
我还有80年代的都能用

网友:
镍氢电池,放上两三年不充电维护,基本都会报废.即使测量时电压正常,其内阻和容量与原有的性能指标也相去甚远.
能够随意存放10年以上还能达到原有性能指标80%以上的,只有镍镉电池.

网友:
这镍氢能自发电?不科学,叫现在的低自放电电池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