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大家看看这个丝印是什么器件?85J8R、2005FA

楼主(2021-01-21):
锂电池的控制板上的两个芯片,一个丝印是85J8R,SOT23-6封装的,一个丝印是2005FA,FP封装的吧。现在是锂电池有电,控制板接出来就没电了,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是什么器件,请大家支支招。

楼主:
控制板上的芯片,有人知道吗?

网友:
85J8R——MM3280J05NRH
2005那个不是很清楚 会不会是MP2005电源芯片

网友:
单串锂电保护板吧,另外那就是保护用的MOS管了。型号我不清楚,但,封装通用基本上都可以直接替换。

网友:
2005=MCCD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