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1T坏硬盘,通电吱吱响

楼主(2021-01-21):
没有任何营养的纯暴力拆解,当时问了下开盘换臂得1000左右,果断放弃,我那点文档也不值这么多钱呀

板子还是好的,没什么问题,,,准备扔咸鱼上去

这头子已经废的不能再废了

通上电还转挺快让我想起了老早之前那个用盘做棉花糖的大神,哈哈

网友A:
粘上砂纸,磨刀用

网友:
我也有个想拆了 据说好磁铁  啊哈哈

网友:
拆过好多,板子咸鱼会有人要吗?没想过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上砂纸,磨刀用

神回复 啊

网友:
喜得镜子一块

网友:
20块钱,买一块磁头好的同型号坏硬盘,开盘换臂,
不能保证长时间使用,但是把文档复制出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粘上砂纸,磨刀用

其实服务器拆机风扇贴砂纸也可以,双滚珠轴承受力应该比硬盘液压轴承好些。

网友:
主板不能直接换,要连板上的bios芯片一起换。

网友C:
小心翼翼的把盘片拆下来,换上砂轮片,然后......各种好用!!

网友D:
机械硬盘的主控板拆了没啥价值的。。盘片和主控芯片出厂都是要校准的(因为以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做不到全盘可用,只有部分可用),直接替换二者之一是不能用的。

网友:
前一段看论坛有人做摇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心翼翼的把盘片拆下来,换上砂轮片,然后......各种好用!!

虽说diy的精髓在于折腾,但几十块包邮一个电磨不香吗?

网友E:
图中的磁头是拆机造成的?还是就坏成这样?   盘面无划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服务器拆机风扇贴砂纸也可以,双滚珠轴承受力应该比硬盘液压轴承好些。 ...

这是准备创业呀?磨剪子喽~呛菜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的磁头是拆机造成的?还是就坏成这样?   盘面无划痕吗?

有可能是拆机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硬盘的主控板拆了没啥价值的。。盘片和主控芯片出厂都是要校准的(因为以目前的生产技术水平做不到全盘 ...

换完低级格式化,之前80GB硬盘折腾过几次~

网友:
SA区有问题 ,找不到位置,所以咔哒咔哒响,没摔过的话。很多年没玩了,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