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第一次做IS917 U盘

楼主(2021-01-21):
903,3267和3281都玩过了,该轮到大家的噩梦917了
目前一共焊了5个,只成功量产出一个,万事开头难嘛

917双贴板+镁光16g的mlc单贴

917的特点就是芯片精灵拿他没辙,这种测不出

这速度,我说是地球上最慢3.0主控没人反对吧?

最后我发现917量产最后不选那个自动匹配功能,选了很容易掉盘,还有917量产时对供电的要求貌似比903还高,电流不够基本都失败,我这是最后插外接电源的hub量产的,这个真是坑爹
完结撒花

网友:
20%的成功率啊

网友:
其实917也不错,我卖了十几个917的优盘了

网友:
看到917,还是直接扔了吧,折磨人的东西,改固件,跳线等等,难怪被淘汰

网友A:
917就是个大奇葩,买了一片想体验一下3.0的感觉,列表上没有的,它不支持,列表上有的,它还不支持,我换了手上几个制程合适的,全他丫的不支持,最后把U头拆下来把板子扔了,从此再也不看917

网友B:
一般3.0下不是至少都设电量300ma?我看图,电流好像只有设100ma,会不会被限了?要不改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3.0下不是至少都设电量300ma?我看图,电流好像只有设100ma,会不会被限了?要不改下试试? ...

这个选项其实对于大多数设备没啥用,就是告诉接入这设备的系统最少给多少电流

网友B:
先前有人测过,在3.0下,is903之类快的,都300了,你设100,显然不足电量,要不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前有人测过,在3.0下,is903之类快的,都300了,你设100,显然不足电量,要不试下看看? ...

行,我有时间会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7就是个大奇葩,买了一片想体验一下3.0的感觉,列表上没有的,它不支持,列表上有的,它还不支持,我换了 ...

这么奇葩??

网友:
也许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毕竟有人成功过,不过我们买主控板回来是要做U盘来用的,不是闲着没事给自己找麻烦的,谁不喜欢方便的主控呢,安国芯邦慧荣3257.3267.银灿903我都做过,过程有坎坷,但最后都成功了,效果也很不错,哪个也没像917这么离谱

网友:
我感觉IS917除了不支持8CE、写保护,其它还行吧,我把写保护加到闪存颗粒的写保护脚,当写入时U盘会弹出,就算奇葩写保护吧

网友:
有意思,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我只弄了2个917都成功了,XP系统,USB2.0量产成功的,

网友:
好像挺好玩的样子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