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有比较靠谱的大有电池和充电器卖家么 有买过的来说下 想买个闪充...

楼主(2021-01-21):
咸鱼有比较靠谱的大有电池和充电器卖家么 有买过的来说下  想买个闪充和5.2的电池

网友A:
现在好像多种电芯的电池了,我买的12V的5228就是带了三星还是LG的电芯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像多种电芯的电池了,我买的12V的5228就是带了三星还是LG的电芯的产品! ...

咸鱼上好多 哪个靠谱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咸鱼上好多 哪个靠谱点的

便宜肯定就不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肯定就不靠谱了

这个解释好

网友:
大有的只有原装电池和充电器 买哪种都行 便宜的是国产电芯 贵的一般是三星的 建议买5.2的 都是三星的

网友:
  翻翻 我的帖子  ……

网友:
买flex的电池便宜,充电器也是

网友B:
5.2ah 的应该是20v平台的。大有的都是有协议的,基本没有假的。顶天也就是电池出厂时间远近的问题了。到手拆开看电池是不是三星的就行了,国内的泉峰旗下,大多都是三星电芯了。

网友:
我的是拼多多买的,好像108元包邮到家的
其实都一样,其实不用想太多,闲鱼,淘宝,拼多多随便买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5.2ah 的应该是20v平台的。大有的都是有协议的,基本没有假的。顶天也就是电池出厂时间远近的问题了。到手 ...

大有的电池还行,
我用大有电池转接到洗车机上用,
家里所有的纱窗都冲洗一遍才用1格电,
上次我洗车用了30-40升水,
好像一格电都没用掉。

网友C:
有没有大有平台的杂牌钻?有一块大有的电池吃灰中,想配一把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大有平台的杂牌钻?有一块大有的电池吃灰中,想配一把钻

大有电池转牧田款 大艺款 转接座十几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有电池转牧田款 大艺款 转接座十几块一个

转大艺的便宜20元一个,转牧田的很贵要80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