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作死向 - 硬盘15p 4p供电同时接通会怎么样?

楼主(2021-01-21):
左边这种有两个供电口的,4针和右边那个供电口一块插上去通电会出现什么状况?
我看有个老硬盘是这样的,旁边用英文告诉我不要同时使用这两个供电插口。。。
有点好奇,所以说有坛友测试过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反正我没试过...

网友A:
毫无问题,增加电源供电的线径而已。

网友:
取自同一个电源的,电压都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无问题,增加电源供电的线径而已。

我想的是一个插口接一个电源,一路备用供电

网友:
针脚在PCB上难道不是直通的吗?

网友B:
没有问题,4P只有12V和5V。15P也只是多个3.3V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一个插口接一个电源,一路备用供电

你没见过移动硬盘外接电源?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相当于增加了电源功率储备

网友:
同一个电源完全没问题,不同电源可能会出现压差问题造成硬盘供电线路烧毁或者两个电源互相影响!!!

网友:
里面是直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见过移动硬盘外接电源?

3.5的没用过,2.5的反正没见过两个电源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4P只有12V和5V。15P也只是多个3.3V而已。

我喜欢4P,测量电压方便。

网友:
尽量不要同时插,有些电源12V分成两路,有各自的反馈电路,插15P的就够了,插4P3.3V还要通过降压电路

网友C:
15p的3.3v到底什么用,以前用转接头也没问题,现在使用原出的有3.3v也没发觉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p的3.3v到底什么用,以前用转接头也没问题,现在使用原出的有3.3v也没发觉有什么区别 ...

就是呀 我的老电脑4P转15P挂SATA接口的盘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了,就等你验证了!!

网友:
我n年前试过,很早的sata硬盘,带4d口的,两个电源口都插,没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呀,我原来试过。他会有一个控制逻辑
只进一路电,另一路是屏幕的
2路同时接
就是同时接也没有关系。增大供电能力
当然单路就行了

网友:
就类似服务器的双电源一样,增加了一路并联的供电吧?理论上不存在问题,就等楼主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