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ZX7-250逆变焊机需要多少A的插座容量?

楼主(2021-01-21):
ZX7-250逆变焊机需要多少A的插座容量?网上有计算方法,用30V输出电压乘以250A电流,但是这个显然不靠谱,输出电压不是固定的,而且号称250A的最大输出电流实际也肯定达不到。

那么,普通业余焊接,不连续长时间使用,用220V电源,实际上用多少A的插座就能工作了呢?有使用经验的给说一下吧。

网友:
靠谱的,这个估算没有问题,我们公司就是做焊机的

网友A:
就家里能烧热水的插座就可以

网友:
就普通的10A插头和家用插座就行了,输入电流跟输出是不一样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家里能烧热水的插座就可以

烧开水壶的和烧热水器的差别很大啊,是前者还是后者?

网友B:
卖点焊机的 都是2根铜线漏外面,送个插头为什么呢?
因为普通的10a 16a插头 对于点焊机标称功率来说都是不够的,
按照zx7-200 就是电流200a 按30v算 就是峰值6000w 除以220v 就是电流27a
所以卖家是不敢直接给点焊机直接接上10a或者16a的插头   ,
都是送个插头让用户自己接
工厂里点焊机一般都是直接接到配电柜里的空开或者开关下的

家用焊机一般都虚标,
起弧时的峰值时间很短,
一般焊接也都是间歇焊接

用点焊机一定注意安全,市电电线别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点焊机的 都是2根铜线漏外面,送个插头为什么呢?
因为普通的10a 16a插头 对于点焊机标称功率来说都是不 ...

说的很对,那么实际家用的话普通10A插头插座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那么实际家用的话普通10A插头插座可以吗?

以上回答都很片面……首先,你所谓的250焊机,实际输出电流有多大他们知道没?网上的250焊机琳琅满目,有些实虚标际电流输出都没有120安,有些能真是输出250安,这时用4.0或者5.0的焊条连弧焊,你觉得10安或者16安的插座插头还吃得消不?

网友:
也别管什么焊机了,这样说比较好理解,你烧2.5的焊条,10安的插座也不是不能用,3.2焊条间歇焊接,10安插座也能勉强用,16安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上回答都很片面……首先,你所谓的250焊机,实际输出电流有多大他们知道没?网上的250焊机琳琅满目,有 ...

250的焊机确实能输出250a,但是焊机都是按负载持续率来使用的,没有人会买个250的焊机来用5毫米的焊条的,因为负载持续率不到20%了,一般都是用400a的焊机,家庭使用是不会有问题的,我店里用的就是315的气体保护焊机,10a的插头没问题,2点五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想折腾一台一直没有折腾的设备,烧眼睛啊!

网友D:
我的是200的,10A插头,主线是1.5平的铜线,前几天断续烧了5条2.5的焊条,插头线不发热

网友:
焊机是正经品牌机吗? 220 380输入线 是不是国标?多长? 都需要计算的,余量大点 长时间焊就没问题。

我自己52元的焊机 非标1.5线 更换4米2.5国标yz线,标显140 实际70 2.5焊条 半小时焊接 撑得住,插头用的是公牛4元的10A两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的焊机确实能输出250a,但是焊机都是按负载持续率来使用的,没有人会买个250的焊机来用5毫米的焊条的 ...

对啊,上面也说了,用多大插头取决于用多大焊条,就算315的机器,它把输出电流调小一点来用也是可以的。一句话,多大焊条多大插座。不虚标的250焊机,已经可以整天焊4.0的焊条了,10安插座绝对受不了,2.5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200的,10A插头,主线是1.5平的铜线,前几天断续烧了5条2.5的焊条,插头线不发热 ...

2.5焊条一般没什么问题的。当时老板不信我话,说他的公牛小插座线缆多牛,我用250的焊机就曾经把那条线给干废了。你调个真实电流190安连续烧3.3或者4.0试试看,插头怕是都找不着了

网友:
二点五的焊条,焊机表正常的话,电流一般就是70左右,三点二的焊条一般是110左右,4个的一般150左右,5个的焊条一般200左右,碱性焊条,还有就是你不停的焊接和几分钟焊几点,对线路要求是不一样的,现在焊机送的那种钳子,只能业余用,在车间上五个的焊条,用不了几根就热的不能拿了

网友:
一般用小焊条没问题,我车库的电表只有5-10A,
也就是说不能超过2KW功率,
插座10A的,
当初我也不敢买电焊机,
怕电路吃不消,
可是后来看到边上车库的人用老式变压器焊机,
他说小焊条没问题,
我买了焊机试着焊接确实没问题啊,
线是25平方铜线,
钳子都是全铜钳子,
唯一的短板是焊机里有两个接线的铝排,大概是成本的原因,毕竟铜排要多个10-20元钱
以后频繁工作要是这铝排发热就换成铜排,
实际上我电焊机用的不多,
因为一焊接就变形,
所以用螺丝组装的比较多。局部焊接,大体用钻孔拉铆螺母,
然后电板手螺丝固定,
这样方便拆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点焊机的 都是2根铜线漏外面,送个插头为什么呢?
因为普通的10a 16a插头 对于点焊机标称功率来说都是不 ...

我100不到买的焊机没送插头,感觉亏了

网友:
我一直想买个焊机学习学习,但就怕家里的线受不了,就搁置了。

网友(2021-03-03):
去年我自己焊个车棚,给你个参考,在此之前从没焊过,请人500一天,太贵,就买了个焊机自己搞,我用的上海理光焊机,库存货,工厂好像倒闭了,220v zx7-250,焊机吧吧主推荐的,实际电流最大能达170A,家里焊一个车棚,70多平米大小,院子里没有电源,直接从屋里用排插拉出来,两个5米的再加一个1.8米的排插,正泰的,线径3*0.75,新老国标交替时15元一个撸了十来个老国标,这次正好用上。焊条2.5,焊实厚1.0方管,刚开始担心排插顶不住,先烧一根焊条,摸一下排插线没热,就放心的焊了三天,没焊过厚东西,没试过连续烧几根焊条行不行,估计0.75的线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