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几款OCXO恒温晶振

楼主(2021-01-21):
这几个都是淘宝购买比较便宜的10MHZ OCXO,上电测试都是使用SC切晶体,拆解一下给大家看看

网友A:
多少钱一个,看着不错,也想买几个做个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个,看着不错,也想买几个做个基准

20以内的都是

网友(2021-04-29):
这清奇的思路,用功率器件加热晶振来稳定频率么?

网友(2021-08-04):
能上一下外壳看看吗?什么牌子的?

网友:
有各自对应的型号吗?

网友(2021-09-28):
Vertron   54所   比较老看不出   Rakon的

网友(2024-04-14):
可以做一个高精度的时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