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 slc五年时间不到,挂了

楼主(2021-01-21):
刚才用的时候突然蓝屏了,然后断电重启就掉盘了,我用30分钟大法也没救回来。
开机BIOS不认一直闪硬盘灯。
等会拆看来,看看什么主控,不知道能不能重新刷。

网友:
可能掉固件了,方案合适的话可以开卡解决

网友:
sf-1222可以刷回来
紫薯布丁

楼主:
拆开来看了,是2246xt美光al的芯片。这个是否需要短接?用什么软件?我看别人用的是PC3000怎么修复呢?

楼主:
假如要短接的话是短接哪两个点呢?

网友:
镁光的大S这个本身就不是正片,短接点应该就是主控上放那两个小窟窿

网友:
捅这里就行噶

楼主:
现在已经刷好了,就是显示里面有5个坏块??装了win10以后用几分钟就蓝屏重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刷好了,就是显示里面有5个坏块??装了win10以后用几分钟就蓝屏重启了。 ...

做U盘吧,板低等下次有颗粒再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刷好了,就是显示里面有5个坏块??装了win10以后用几分钟就蓝屏重启了。 ...

你是不是参考的原厂坏块?再跑RDT开一遍吧

网友:
2246很好弄啊,

楼主:
现在确认是win10有问题,BUG太多。
现在装了win7

网友:
啥牌子,以后要躲开

网友:
颗粒不正随时爆炸想不到爆了

网友:
镁光大S芯片,什么牌子的硬盘

楼主:
原因我找到了,是C盘满了,没上心,结果爆了。

开卡后现在刚刚的,SLC再用五年!就是辛苦下载的资料软件都没了。经验教训C盘不能满了。

网友:
32G的SLC容量 做系统容易爆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