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启动后,有时显示器黑屏,需要重启一次。显卡还是显示器的原因?

楼主(2021-01-21):
显卡是rx470,HDMI连接显示器。这个现象发生的频率大概在10%以下。有那么一二次,电脑在用着,显示器突然黑屏提示没有信号,但主机在正常运转。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黑屏几秒后恢复,原因是插座老化了

网友:
W10的话就正常......

网友A:
显示器电线拔掉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
同时接两个显示器试试看看DVI上黑不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电线拔掉重插一下试试

不是显示器没有电,是没有视频输入信号

网友B:
显卡坏了 我也遇到过  开机一段时间后黑屏 但是主机运转正常 比如播放的视频还有声音。。。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拆开清清灰,看硅脂是不是干了

网友:
另外再看下电源,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主板问题,上电自检失败。

网友C:
显卡元件问题。显示器高压板问题概率极低,但不排除。

网友:
替换法试试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元件问题。显示器高压板问题概率极低,但不排除。

黑屏后仍能提示无信号,表示背光正常工作,应该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黑屏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弹出硬件的声音,如果有,那就是独显退出工作,原因可能是掉驱动,供电不足,如果没听到,可能是HD线插头或插座问题,或者显卡自身问题,有条件的话替换显卡,或者拔掉显卡,把HD线插到主板上用一段时间看看

楼主(2021-05-13):
感觉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换了个550w的电源上去,发现了不同点:每次开机都会听到显卡风扇全速运转几秒的声音,而原来的400w双路输出开机的时候偶尔有这个情况(我还以为这是不正常的),一般都是没有。换上新电源后,没有暂时没有出现开机黑屏的这个情况,但是开机次数还不够多,还不好下判断。因为原来这种情况大都是在开机的时候出现,在玩3d游戏之类高负载的时候反而从没发生,所以也没往电源方面想。有可能是这款显卡的启动电流要求比较高?

楼主:
不是电源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fd8f4de6ebec734e386e944.html
你可以试试。

我的情况和这个不符

网友:
换条HDMI线试试,之前我三星的显示器,用一条所谓的工程HDMI线,线挺软挺粗的,看起来不错,但进桌面屏幕会黑一下,或者关音箱电源也会黑一下,后来在某宝上买了条卖家声称的HP原装线换上,正常了。

网友(2021-06-23):
引用 网友B:
显卡坏了 我也遇到过  开机一段时间后黑屏 但是主机运转正常 比如播放的视频还有声音。。。 ...

我的也是同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