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飚王USB-HUB拆机

楼主(2021-01-21):
质量一般吧,至少是硬封装芯片。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刚刚拆开用  我记得放了起码有10年了。。。你这个年份也不少吧

网友:
很少用到这种东西

网友:
飚王的东西还是靠谱的。但是现在好像过气了。

网友:
外观看着一般里面还行。还有辅助供电的接口,数据还是miniUSB口的,看来有点年头了

网友:
一般情况是机箱前接口出问题,不够用时需要加HUB扩展。楼主可以试试改成microUSB或typeC。

网友:
飚王性价比还是不错的,用了沉金PCB,辅助电源,最主要大多数都是牛屎,所以这个还不错

网友(2021-03-29):
飚王的东西还是可以的,虽然价格有点贵

网友A:
这个我也有,也用很久了,飚王的东西挺不错的,价格便宜,做的也很不错,算不上很高端,质量有保证。其他都配件不了解,但是读卡器和hub飚王大家都很认可。

网友:
飚王性价比还可以,不过这2.0只能用来接鼠键之类的。U盘或移动硬盘的话速度上不去,拷小文档什么还好,大文件得有耐心。

网友(2022-07-10):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有,也用很久了,飚王的东西挺不错的,价格便宜,做的也很不错,算不上很高端,质量有保证。其他都 ...

我也也个。

能外接电源,可以带大硬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