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装黑群晖,不能休眠怎么办?

楼主(2021-01-21):
手里两个黑群晖,分别是D2550和D525,装黑群晖跑起来有点卡,传输大文件、下载和处理图片的时候还是不行,感觉CPU不够用。
最重要的是不能休眠,bios里不能设置,而黑群晖系统里的设置又无效,不能实现休眠。硬盘一直高速运转,伤硬盘不说,功耗还很高,整个外壳有点热啊。
nas硬盘太贵了,真担心把硬盘弄坏了。

网友:
找个 可以主动休眠的 usb  硬盘 盒子

网友A:
传输时候会卡是你硬盘的问题吧。休眠看看BIOS里的节电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时候会卡是你硬盘的问题吧。休眠看看BIOS里的节电设置

我硬盘是256g固态,不是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时候会卡是你硬盘的问题吧。休眠看看BIOS里的节电设置

大部分工控机的bios都是简化版,屏蔽了很多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硬盘是256g固态,不是机械

固态硬盘待机时功耗很小,和休眠差不多,所以不休眠也没问题。

网友:
黑裙不能休眠很正常,白裙都很难休眠,用黑裙就不要去想什么休眠了

网友:
不用内网穿透之类的话直接上WIN系统或者软路由吧,都能自动休眠,我两个都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