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被卖家套路的一块钱迷你头灯+电源安家之包浆外壳

楼主(2021-01-21):
逛瘸腿版看到有一块钱包邮的单锂电迷你头灯,看着比较轻巧,下单。
到货发现是3粒七号电池的,根本没有锂电,被卖家套路了。
客服装死,不读消息也不回复,碰上这样的卖家也是醉了。
不值得生气,拆开看看什么辣鸡货色。
确实比较轻巧,cob灯珠,比那种单鱼眼灯珠要薄多了。

所有的配件就是一根头带,

果不其然,说的是单锂电,里面啥也没有,连三粒辣鸡七号电池也没有送。
好像是铝基板???

装七号电池很紧,担心把这个弱鸡外壳给挤爆了,回收塑料必须的。

拆开三颗固定螺丝,翻过来,果然是铝基板

灯珠前面有个平面透镜保护,

放大看,一颗三档芯片,强-弱-闪,一颗1.5Ω限流电阻,一个按钮开关,
好歹比机械开关强点,轻薄。灯珠是集成的,6芯并联。

貌似一块钱也没亏,可是心里还是很不爽,说的单锂,实际上是普通电池款。

做了一个小加热器,ptc自限温发热带24V的,15W/米,配了给30W电源,够用了,
裸露不安全,找个外壳装起了。

确实包浆很重,仓库里扔了十几年的设备,插头还是铜的,氧化得不成样子。

还带保险丝和定时器,烙铁拆焊

主板是一个可控硅调速,电机转速反馈的调速定时控制器,很老的元件了

集成电机运转电容,

铜线够用了,插排拆散

拆掉包浆的航空插头,焊接发热带电源线

特地用了硅胶线,软

电源塞进去,尺寸正好,螺丝固定

航空插也装进去,上螺丝有点别扭

外壳固定的三角片开胶了,用氯仿粘起来,

最后把这堆杂碎扔掉

小结:一块钱的头灯确实比较坑,
包浆的外壳虽然丑了点,好歹给裸露的电源装了个外壳和航空插,安全性提高了很多。
谢谢捧场~

网友A:
好歹还给你发了货,特价里有很多不发货的,好像还投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还给你发了货,特价里有很多不发货的,好像还投诉不了

确实,以前投诉还能搞个五块钱红包,现在直接投诉无门,过分了

网友:
钱不多,就算了,现在不是以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以前投诉还能搞个五块钱红包,现在直接投诉无门,过分了

看来我这个一块多的闹钟也悬了

网友C:
楼主啊,头灯还可以买不?
我想搞个,上个锂电板和手机锂电池,
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这个一块多的闹钟也悬了

一般超过72小时还不发货,那很有可能是套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头灯还可以买不?
我想搞个,上个锂电板和手机锂电池,
不就OK了?

刚才看到还有,不过卖家上调了一倍的价格,不值得购买了

楼主:
套路太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到还有,不过卖家上调了一倍的价格,不值得购买了

套路太多了啊~受不了
求楼主给了链接

网友D:
我也买过几家不发货的,投诉只给发个短信,问题是他们也赚不到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过几家不发货的,投诉只给发个短信,问题是他们也赚不到什么呀

以前投诉成功了会给个五块钱补偿,现在投诉啥也没有了,淘宝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套路太多了啊~受不了
求楼主给了链接

瘸腿版这家店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以前投诉还能搞个五块钱红包,现在直接投诉无门,过分了

特价版的订单,点开详情一样有“投诉商家”的入口呀

网友:
这能坑啊,不过这价钱

网友F:
同款头灯买了3个,也是1块钱左右,都带3个7号电池。我是买来消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价版的订单,点开详情一样有“投诉商家”的入口呀

没用,投诉完淘宝客服也只是说会加强管理,然后屁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头灯买了3个,也是1块钱左右,都带3个7号电池。我是买来消耗电池

厉害了,反掳电池

网友:
好在价格便宜,当买一个USB灯板也不错,七号电池导电片压紧废旧USB线配合充电宝也不错。而我以前买的每颗10元钱都是正品拆机风扇,很多元器件无刷驱动和双滚珠轴承,后来同价位买的美蓓亚风扇,没想到变成一颗276霍尔元件无刷驱动和含油轴套,如果商家有两线三四线等很多商品颜色谨慎购买,台达AVC等也有膏访。拼夕买的可充电LIR2032,到货后变成一次性CR2032硬币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