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创维40X3换背光,屏幕有两层框,请问是否可以直接掀起内框换背光

楼主(2021-01-21):
创维40X3
无背光
用强光手电照射屏幕能隐约看到图像
拆开后给背光接上单独的恒流源后依然不亮

遂拆屏幕
这个电视的屏幕的外塑料框很难拆, 废了很大劲小心翼翼的拆下了外框.
正准备用透明胶带提起屏幕, 突然发现玻璃屏幕下面还有一层或是一圈金属框,
并且和最下面的后背铁框不是一起的, 看起来能单独拿起来的样子

那么是不是应该想法抬起这层金属框,而不是单独提起玻璃呢, 这样安全一些吧

看图, 没有清理屏幕, 看起来很脏, 请见谅
前两张图可以明显看出边框是两部分的, 那么大部分电视都是这样嘛, 还是这样的比较少见?
谢谢

更新,现在已经拆开并换好了
那个框无法提起来,是个松软的塑料框,用胶带大法提起的玻璃屏幕
去掉玻璃屏幕后,在去掉前面提到的塑料框
然后是两层薄的塑料片和一个厚的塑料片,不知道极化片是不是两个薄片之一,厚的应该是均光片
去掉白色反光纸能看到的八个灯条,每个上面五个灯,每个灯都是3V, 灯条材质不是铝基板,是玻璃纤维板的,这里表示鄙视创维。

测量后发现两个led灯坏了,那种led是冷白色的,方形的,中间只有圆形的部分发光。
手头的都是正面全部发光的LED,而且估计功率也不够。
用了两个正白的并联在原来的位置上了,用煤气灶焊接的。
装上透镜后,明显看到和别的灯珠不一样,不管它,先装机再说。
装机前顺便清理了一下均光板后面的污渍,出厂就有的,后期越来越大,再次鄙视创维。用的蒸馏水清理的。
装屏幕的时候一定看看是否放到位置,屏幕和框之间没什么间隙,一边放下后另外一边就放不下,调整了很久。
最后装机测试,显示正常,但是有一点点轻微的重影,可能排线有些不到位吧,或者是因为碰过和轻微拉扯过脆弱的COF。
没管它,继续测试。
由于更换的LED和原装的LED发光形状不一样,在纯色的时候能看出亮斑,其它时候不明显。
测试几个小时后轻微的重影也消失了。
出厂时背光污渍看起来很恶心,现在也好多了。

由于没当回事,就凑合的修的,只要胆大心细还是没有问题,尤其是这种小尺寸的,还是很容易的,就是开始的屏框很难拆,因为不知道卡口的位置。

网上有卖这个型号的铝基板的背光,几十块吧,也不太值的投入了。
另外这个型号的电视,亮度调低后背光有明显的闪烁,可以直接改成用LED灯的驱动来点亮背光,调节亮度麻烦些了,但是可以做到不闪烁。

网友:
取下屏幕换

网友A:
拆开看看呗,总比拆屏幕简单,上次拆个屏那个累啊,再也不想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呗,总比拆屏幕简单,上次拆个屏那个累啊,再也不想拆了

灯条还没到,现在在这一步有点不敢下手了

网友B:
继续拆  上边的均光板都拆了就看见灯条了

网友C:
透明胶带大法黏上当把手,可以把lcd屏幕提起来。不过40寸的不大,端着两边也不会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拆  上边的均光板都拆了就看见灯条了

现在修好了,由于快递问题,最终没买灯条,凑合着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胶带大法黏上当把手,可以把lcd屏幕提起来。不过40寸的不大,端着两边也不会折了 ...

就是用的胶带搞定的,40寸的用胶带搞很轻松,那层屏幕薄薄的,非常轻。
期间轻微拉扯和轻微折过脆弱的COF线,最后也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胶带搞定的,40寸的用胶带搞很轻松,那层屏幕薄薄的,非常轻。
期间轻微拉扯和轻微折过脆弱的COF ...

你说的是T-CON吗?

网友:
这种修法用不了多久

网友(2021-03-26):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T-CON吗?

他没有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