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也改胜利VICTOR VC70C万用表:增加uA微安电流档和高阻档

楼主(2021-01-21):
第一次在新站发帖,老站的帖子都没资格过来,好心塞

记录一下最近的折腾结果

缘起:

在2015年9月的时候(那时候还在学校没毕业,买不起贵的),买了一块万用表,就是VC70C
关于这个表,拆机改装贴很多了,我就另辟蹊径

当时打折,花了170+元,现在看了一下,涨价了还

到手用了一段时间,才后知后觉的发现,我玩单片机,需要用uA挡测MCU的休眠功耗,但是这个表最小只有mA挡,精度为 0.01mA,也就是10uA,完全不够用啊

所以,就想着看 能不能改一下,拆来研究发现:可以改

【首先说明,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表不值得折腾,有折腾的时间和金钱,买一个多好】

其实,我爱好就是折腾,而且顺便用一款国产M0+的MCU,算是提前练练手

拆机图见下图:
图中,最大的是一个单片机,万用表的功能切换就是它控制的,所以可以换上自己的单片机,然后写代码,调出 uA 挡

研究一下单片机的功能切换,和外围控制

研究出来的表格

对照测量芯片的手册,完美符合
(MEA5恒为1)

接下来就是改电流取样电路,想到两种改法

纠结了很久,最后选择了“改法二”

设计电路:
开关用双NMOS代替,G极电压最高接入 6V,可以让MOS管导通

可能有人会问:这表供电3V,哪来的6V?还需要升压?
其实,表的主控芯片,提供了6V,直接拿来用就可以

楼下继续

楼主:
酝酿了N久之后,终于要开干了

首先拆下原来的MCU

由于32bitMCU肯定不会有这个P2P的封装,所以做个转接板

焊接上元器件

焊接到主板上

改测量电路

中间省略N多个小时

电路改好了,接下来就是写代码了:

楼主:
写代码过程省略,直接上结果

切换uA的方法:
长按 mA 按钮 -----> 【mA】与【uA】的切换
短按 mA 按钮 -----> 【DC】和【AC】 电流的切换

没有电流的时候,会有一个  0.2uA的电流,暂时原因未知,怀疑是开关MOS的漏电

接下来跟另一个万用表比较一下测量结果

测量结束,结果还算满意,比没有好啊,不是么

顺便,还解锁了另一个功能:Hi 电阻模式,最高可以测量 6000MΩ的电阻
(没法测试,应该是不准的,因为手册上要求: 输入端的绝缘电阻要大于 30000MΩ和120000M欧姆,这个表有可能达不到)

高阻值电阻切换方法:
长按 中间圆  按钮 -----> 【原功能】 与 【高阻值】 的切换
短按 中间圆  按钮 ----->
【原功能】:电阻、二极管、通断、电容 切换
【高阻值】:正常电阻、高阻值 切换

网友:
改得不错,曾经有一块表和楼主电流切换思路基本一致

网友:
建议上传代码供坛友们学习

网友:
实力派,佩服啊

网友:
这玩法就高级了,我等菜鸟望尘莫及啊

网友:
厉害,厉害,玩出了花样

网友A:
专业技术员。给爱好者多指导。
回头细看,与编码表对不上啊。如AC,Ⅴ,编码表2,3为1,图片2,3却不是红色。

网友:
高手啊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技术员。给爱好者多指导。
回头细看,与编码表对不上啊。如AC,Ⅴ,编码表2,3为1,图片2,3却不是红色 ...

用的是 DC/AC V( 600mV ~ 6000V) 这一档

网友B:
额,感觉操作逻辑有点怪.
我能理解原来因为mA和A键只有一个功能,所以再短按一次就可以切换AC/DC,但是当mA键有uA功能之后另外还专门有个DC/AC键,那把交\直流电流切换放到这个单独的AC/DC按键上感觉会更合理.  当然,现在这样改对原来的操作逻辑改动最小.

还有就是比较好奇楼主看的那个是什么文档?写得好详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感觉操作逻辑有点怪.
我能理解原来因为mA和A键只有一个功能,所以再短按一次就可以切换AC/DC,但是当mA键 ...

感谢提供建议
那个DC/AC按是用来测电压的,就是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

那个文档是万用表主控芯片的数据手册,网上搜索  FS9922-DMM4

网友C:
改后耗电如何,稳定性如何,我也想改一个表,怕自己写的BUG太多没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后耗电如何,稳定性如何,我也想改一个表,怕自己写的BUG太多没敢动 ...

稳定性一样的,耗电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的,我用的32bitMCU可以把功耗做到很低,搞不好比原来的还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稳定性一样的,耗电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的,我用的32bitMCU可以把功耗做到很低,搞不好比原来的还低 ...

耗电量与时钟配置相关,稳定性嘛我倒觉得STC不错

网友:
这哪是改表,这是造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耗电量与时钟配置相关,稳定性嘛我倒觉得STC不错

很惭愧,没用过STC的低功耗,真不知道能低到什么程度
我的表改好了
测了耗电,已经跟改之前一样:电压档功耗2.2mA
万用表15分钟自动休眠后,测得电流 < 4uA,新加的MCU功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看MCU的手册,休眠功耗可以低于 1uA

网友:
实力派 这才是数码之家精华帖应该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