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诺基亚8250拆解 处理音量键和sim卡槽接触不良

楼主(2021-01-21):
这个机器是有问题的 插充电器显示充电 充不进去 没充电电流

原来这个机器 音量键和sim卡槽都有接触不良 清洁触点后就正常了
我本来以为是充电口插座有问题 清洁了主板的 触点 换掉充电插座(就是用触点压在主板上的那个插座)结果还是没充电电流 估计是主板的充电电路坏 就不研究了 装回去 其他功能都正常 以后用万能充充电池用就得了

网友A:
当年我的8250最后也是冲不进电,但是有时把充电插头旋转到某个角度又可以,怀疑充电插头和插孔机械尺寸匹配度不高,时间长了把插座捅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的8250最后也是冲不进电,但是有时把充电插头旋转到某个角度又可以,怀疑充电插头和插孔机械尺寸匹配 ...

充电插座换过不行 而且能显示充电 但是没有电流 插座应该通了 是主板的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B:
这手机有很多外号,蓝色妖姬、蝴蝶机...记得这手机的副厂外壳是众多诺基亚手机型号里花样最多的。
我老婆还买过一台,刚买回来第二天就把原装壳换了,装了一个来电话可以闪光的背盖,发光片的电源触点要卡到电池那。之后还换过一个屏幕上有个大水泡的透明的前壳,水泡里面很多闪粉小星星啥的。那些副厂壳都不到3个月就坏了,没原装壳耐用

网友:
这种手机还可以砸核桃,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有很多外号,蓝色妖姬、蝴蝶机...记得这手机的副厂外壳是众多诺基亚手机型号里花样最多的。
我老婆还 ...

蝴蝶机应该是诺基亚2300?
8250就叫它蓝屏机 或者叫蓝色蝴蝶才能和2300区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蝴蝶机应该是诺基亚2300?
8250就叫它蓝屏机 或者叫蓝色蝴蝶才能和2300区分开

我曾经有一对儿2300,
我现在很怀念他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蝴蝶机应该是诺基亚2300?
8250就叫它蓝屏机 或者叫蓝色蝴蝶才能和2300区分开

有这个称号的手机不止一台噢,8250只是其中一位,而且是最早的用蝴蝶造型的键盘样式, 2001年就上市了,诺基亚的2300和松下的G50、GD55也有这个称号,都在它后面几年才有。貌似叫它蓝色妖姬的还是多点,没记错的话,当时的诺基亚发布的广告就是用的这个词称呼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有很多外号,蓝色妖姬、蝴蝶机...记得这手机的副厂外壳是众多诺基亚手机型号里花样最多的。
我老婆还 ...

8250的后盖能和8210的通用 8250前外壳的按键位置和8210不一样

网友:
蓝色经典..刘德华带盐

网友:
我手里2个手机都是充不进电 7250i电源口附近一个保险电阻坏了 被我修好了 但是3100电路不一样 没修好

网友C:
楼主家还有2g信号么?我们这已经没有了,想插张卡回味下都不行了,哦,我的。摩托罗拉328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家还有2g信号么?我们这已经没有了,想插张卡回味下都不行了,哦,我的。摩托罗拉328C ...

移动还有2G,联通2G很少了,一直在减小范围!

网友:
充电芯片都没吗?

网友:
记得这类机子是用变压器的充电电压是直流8v左右吧

楼主:
电路板芯片缺了 那就没法修了 我这个是二手的 买来就没法充电

楼主:
玩玩才发现这个8250的红外线功能也没反应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很遗憾,你这个大概率是水货地下工厂出的板机或改版机,看看别人机子主板长这样:元件完整,cpu、字库也都是封黑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