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给鼠标改个锂电大家帮忙看看这么整行不

楼主(2021-01-21):
这两块小板是天猫农场用红包撸的,锂电池充电板,芯片是4056
原来电池充电器可以这么简单

现在想把它塞入无线鼠标,想着在电源输出端BAT+那里加一个二极管,电源从4.2降到3.5直接给鼠标供电
这样电池充电也就只能充到3.5了,是不是始终充不满?

如果把电池放在二极管前面,电池可以充到高电压

请问这两种方法哪个更好一些?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不用改,直接安装3.2V的磷酸铁锂电池即可,已经这样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二极管在不同的电流下的压降是不同滴,电流越大压降也越大,小电流情况下有些管子只有0.5伏。

网友:
肯定第二种方案是对的!

网友:
当然是第二个更靠谱

网友A:
鼠标难道不是5号电池的吗?一个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B:
我用第二种方案,而且串二个二极管,鼠标不能动时,电池电压在3.6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难道不是5号电池的吗?一个可以用很久了

用的是两节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第二种方案,而且串二个二极管,鼠标不能动时,电池电压在3.6V左右。

不知道鼠标能耐压多大

网友:
直接用充满电的锂电池试试,如果未发现明显异常情况,应该就没啥问题了,如果还是怕出问题,建议用磷酸铁锂,电压3.2V正好,但是充电板又不能用了,磷酸铁锂充电电压最高3.6V

网友:
再去撸降压的模块吧,配合充电的模块一起用

网友:
不好。没有电池保护电路,会让电池过放的。

网友:
问题是这充电板是充普通锂电池的,就是满充电压是4.2V的,你搞来充磷酸铁锂,你认为合适吗?还是老老实实充普通的锂电池吧。至于你的电路,还是用第2个方是合格的。说到过放,你都说了,鼠标动不了时锂电还有3.6V,说明电池还有很多电,你串在鼠标供电的二极管可以少一个。